请教,上层建筑披原子灰的问题?

楼主(2016-05-07):
上层建筑内外都没刷环氧,那么上层建筑披原子灰以后用水砂打磨时,在没披灰的那面会有水渗到层板里面去,如驾驶台表面披灰,而里面没披灰,那么在用水砂打磨时,没披灰的那面会有水渗透,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

网友:
表面涂502就行了

网友:
里里外外刷漆就可以了。

网友A:
先喷薄漆保护。
我一般对上层建筑都用水性腻子,打磨后再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喷薄漆保护。
我一般对上层建筑都用水性腻子,打磨后再喷漆。

你的方法可行,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了,不知你用什么牌子的水性腻子,我也去买些,还有,小东西,如雷达,信号灯,火pao等你是怎么处理的,小东西也披腻子吗,还是直接喷漆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可行,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了,不知你用什么牌子的水性腻子,我也去买些,还有,小东西,如雷达,信 ...

如果是塑料或ABS件,建议用田宫补土填坑打磨,木料就用水性腻子粉,网上多得很,自己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塑料或ABS件,建议用田宫补土填坑打磨,木料就用水性腻子粉,网上多得很,自己搜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