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模式作死不会飞,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6-05-07):
大神指点一下手法和技巧,以前飞自稳急转的时候是方向副翼同时一齐打,现在飞手动同时打是不行的,还搞到我晕乎乎的。

网友A:
手动也是方向副翼一起打的

网友B:
如果你前进角度大转向要推一点俯仰

网友C:
一句话:熟能生巧

网友D:
模拟器 练到死

网友E:
多练就是捷径

网友F:
其实手动和半自稳没多大差别,只不过速度快一点,翻滚准一点,过弯直一点,炸机多一点,真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