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CC3D 也能有7个通道的

楼主(2016-05-08):
CC3D,刷bf。前段时间 炸机,输入口的接头给炸掉下来了。于是只好直接焊接到板子上,可是技术不好,只能焊4个通道。
于是花几天研究了下代码,成功把flex和马达输出第5个通道改成输入,这样PWM就有7个通道了!

网友A:
怎么改,发个帖看看

网友B:
我5个通道就够用了

网友C:
希望能发教程,或者修改后的文件

楼主:
这个是8个通道的,6,7,8分别接在电机输出5,flex的3,4
因为我的输入口坏了,没有办法测试,有兴趣的同学试试吧
对了,在我的华科尔的接收器上,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要把flex给拔下来。然后,如果下次启动,flex接上,没有开控的话,可能连不上地面站。所以,在调试的时候,最好开控或者拔下f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