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悟视觉定位高度问题

楼主(2016-05-08):
如题,有没有大神有办法将悟目前的视觉定位高度3m改装超过这个定位高度的办法啊?联系方式:QQ782794680

网友A:
我有办法做到5米................................................................................................................................................................因为悟视觉定位的技术参数就是5m

网友:
楼上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办法做到5米..................................................................................... ...

技术参数是3米吧

网友:
P3写的是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