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回传模块想法

楼主(2016-05-08):
at9已经有能配合apm/pix使用的回传模块,可以回传电压,gps坐标,高度,距离等参数,并可以在遥控器屏幕显示,基本可替代3dr的数传。

用3dr数传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插手机,用手机地面站,修改参数,规划航线,实时监控各项参数。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将at9接收机的usb口给利用起来,跟手机连接,作为手机连接飞控的中继,如果能搞起来,那就太牛逼了。逼格一下提高很多,也可以扔掉那个垃圾的3dr数传。

回传模块可以大卖,at9成为大神器!!

网友A:
了解了一下,接受机加了双向传输模块到遥控器显示一些简单信息比如姿态、电压、温度,gps信息显示的是经纬坐标值,精度没试过,回传数据在遥控器上没有接口转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一下,接受机加了双向传输模块到遥控器显示一些简单信息比如姿态、电压、温度,gps信息显示的是经纬 ...

希望乐迪下次更新遥控器固件的时候考虑加进取,把数传的接口开放出来,对于apm/pix的玩家非常有用的。

网友:
反插,就挂.

网友B:
有想法,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谢谢建议

啥时候出固件啊,出的话立刻买一坨乐迪数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