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机翼做的对吗

楼主(2016-05-08):
大家看看我这个机翼做的对吗

网友:
太厚了,气流分离早,升力会损失很多

网友:
有个术语叫做机翼的“相对厚度”,是机翼某点站位的最大厚度与弦长的比,不同翼型有自己的最佳的相对厚度

网友:
机翼上表面不要出现类似于台阶的东西,会破坏附面层,使气流加速分离,减小升力…

网友:
太厚了...一般厚度是前后长度的十分之一差不多

楼主:
这是按照网上的图纸一分不差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网上的图纸一分不差做的

这个机翼的翼型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能飞就行

网友:
有点半圆形,没见过!不过板机都能飞,这个肯定没问题!阻力大,速度低点!

网友:
最高处在前缘向后三分之一处,比较好飞

网友:
翼型肯定有问题,建议你仔细看看原图。

网友:
上个原图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

网友(2016-08-03):
底部不应该一刀平吧

网友:
不常规。
飞没有问题,只是阻力较大,并且中心不好调

网友A:
多看看这些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这些书

网友:
好像那个狐度太大了..........

网友(2017-04-28):
参考克拉克翼型

网友B:
lz的飞机还活着没

网友:
有问题,可能图纸没看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飞机还活着没

早进陈列室了。现在是ft探险者。

网友:
找一个翼形设计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