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首秀

楼主(2016-05-08):
先报配置
飓风4110 kv420,一丁小钢炮改飞越中型电动脚架,pixhack+M8N+OSD+250mw电台,乐天40A pro版电调塞到碳管里,Futaba14sg,飞越1555折叠桨,飞越T4-3D云台挂飞萤6c相机,花牌6S6300轻量级电池+自组6S8000电池各两块
北 京春天风大,曾经有一天7级阵风出来测试,除了掉高度(气压计原因)水平在2m范围内悬停,无风天36%油门悬停,全重3.4kg

##46楼补充悬停测试数据

网友A:
同是钢炮

网友B:
420KV 相比  340KV 耗电,但是拉力大,这个重量能飞多久?

网友C:
全是高配啊。配下来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KV 相比  340KV 耗电,但是拉力大,这个重量能飞多久?

主要考虑抗风,所以选的是高kv,6300电池设3.7vBB响大概飞15分钟,落地回电3.8v,估计飞个20分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是高配啊。配下来花了多少?

已经算不清了,这架准备是最后一架,所以前后装了小半年,装了拆拆了装,就为了达到心中最理想的要求,单是改装电动脚架,前后就废了2块下中心板

网友D:
6斤8两,能飞20分钟不错了

网友E:
很想知道电动脚架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斤8两,能飞20分钟不错了

动力富裕比较高,主要考虑抗风和高原的情况,目前全负载36%油门悬停,电机力效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电动脚架是怎么改的

直接打孔,内侧螺丝正好穿下中心板PCB的正负极,怕短路打了一个扩孔,又垫上绝缘垫才上的螺丝。飞越脚架放下的角度太直了,间距有点窄,不太美观

网友E:
我买好电动脚架,垫片,研究了几天还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好电动脚架,垫片,研究了几天还是放弃了。

电动脚架还是需要的,高速飞脚架确实碍事,而且B格瞬间爆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钢炮

拖鞋不错

网友F:
你那箱子 咋做的  订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拖鞋不错

谢谢,你这个机架整体下来花了多少?

网友G:
小钢炮的续航确实感人,能到20分钟算是凑合,唉,

我也是耍自组四轴,打算玩熟了还是直接上精灵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箱子 咋做的  订做吗

定做的,内部尺寸27.5*27*36,可以带上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这个机架整体下来花了多少?

全下来估计要1w2左右,但是遥控器、监视屏、充电器、电池都是可以和其他飞机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钢炮的续航确实感人,能到20分钟算是凑合,唉,

我也是耍自组四轴,打算玩熟了还是直接上精灵4

20分钟是6300mah电池的续航,如果不考虑动力富裕,上1.6w电,预计可以达到4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下来估计要1w2左右,但是遥控器、监视屏、充电器、电池都是可以和其他飞机复用的

我的比你花的可能还多点,但续航没你那么好,过段时间准备在修改一下,看看能不能挂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算不清了,这架准备是最后一架,所以前后装了小半年,装了拆拆了装,就为了达到心中最理想的要求,单 ...

这是真爱啊,很漂亮

网友:
我也觉得拖鞋挺Q的

网友:
拖鞋是亮点

网友H:
轴距多少?呵~~和我的轻型650四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挂狗的话还是轻一些更好,我的起飞重量(35C5000mah电池)2650g,室内悬停电流13A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轴距多少?呵~~和我的轻型650四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挂狗的话还是轻一些更好,我的起飞重量(35C50 ...

你的可折叠桨夹,是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吗?某宝关键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可折叠桨夹,是直接装在电机轴上的吗?某宝关键词是什么?

飞越1555折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距多少?呵~~和我的轻型650四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挂狗的话还是轻一些更好,我的起飞重量(35C50 ...

也是650

网友J:
同是自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动脚架还是需要的,高速飞脚架确实碍事,而且B格瞬间爆棚

在论坛大神那搜刮来图纸可直上飞越电动脚架。

网友J:
引用 楼主:
20分钟是6300mah电池的续航,如果不考虑动力富裕,上1.6w电,预计可以达到40分钟

实际上也可以达到将近30分钟,亲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同是自组。

就是遥控器不如楼主的好

网友K:
你很快会发现 如果挂gopro 这个飞机还是太大了,没有精灵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是自组。

上中心板下面是垫了一张黑纸吗?这个设计狠赞,防一定小雨、避免阳光直射影响气压计,还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是自组。

起落架都是一样的,下中心板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论坛大神那搜刮来图纸可直上飞越电动脚架。

我搜到的,好像脚架要延长出来一块吧,兄弟有图纸吗,共享一下,一零三零八二五三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实际上也可以达到将近30分钟,亲测。

等我把BB响设到3.6试试,下来的电池再充满,显示8000电池只放了5500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遥控器不如楼主的好

买买买,地面装备能用很久,不会炸不会丢,值得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很快会发现 如果挂gopro 这个飞机还是太大了,没有精灵便携。

还可以,外箱尺寸28*27*36,再外加一个遥控器的包,比精灵三背包没差多少

网友:
从成本上讲自组已没有优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到的,好像脚架要延长出来一块吧,兄弟有图纸吗,共享一下,一零三零八二五三五

同一回复了,黑纸只是为了不露线,美观,没想那么多。当时的图纸是论坛一位前辈给的,为了保护他个人利益,用完就已销毁了,不好意思。

楼主:
补充今天悬停续航测试的结果
挂6S8000mah 15c电池,总重3.5kg
悬停时电流平均在18-19A,BB响设置3.6v,响后立刻降落
单片电池3.7v时,MP地面站显示放电60%,此时悬停大概15min
单片电池3.6v时,地面站显示放电80%,此时悬停大概22min,落地后回电到3.72v
比较有意思的是,6S电池到3.6v时,动力衰减要比3S电池小很多,3S电池低于3.7v马上能感觉到动力跟不上,但6S变化很小,电流也只提高了1A
看论坛里不少朋友在争论电池到底设3.7还是3.6v,应该跟电池S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