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终于出了能用且好用的PPM、SBUS接收机方案了(搞错了,更新,我搞错了)

楼主(2016-05-08):
如图,新的RX713加上这个新出的PPM、SBUS转换器,就是一个完整的PPM、SBUS接收机了!
而且还是超小的!

看图,应该和RX712差不多的结构,但是可以和这个转换器直接对插然后用螺丝锁紧,免去了那根排线的麻烦

更正,这个转换模块是把其他PPM、SBUS接收机输出转换成排线,给华坑F210用的…我晕死…搞错了,这接收机还是得自己研究接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道歉了!

楼主:
对了,加起来160块钱,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A:
华科尔失控怕了,别再让我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失控怕了,别再让我尝试

失控?怎么走到了/

网友B:
不用这个没办法ppm,ppm什么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控?怎么走到了/

慢慢找,我一般在广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个没办法ppm,ppm什么好处啊?

减少连接时的麻烦

网友C:
  刚买完十通道的 他就来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完十通道的 他就来出这个。。

我也才看到,看来华坑这是准备出个整合了PPM、SBUS的接收机,这个来试水的

网友D:
感謝分享阿,正好在看RX703A,不然要改模組用frsky的接收了

网友E:
哪里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卖啊

看我图片啊,都是从某宝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阿,正好在看RX703A,不然要改模組用frsky的接收了

网友E:
rx713 是支持sbus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x713 是支持sbus的吗?

应该是,但注意,要用那个转换器,不然那个排线很恼火

网友:
期待小白测试

网友F:
用RX703A接收机就可以了。直接就PPM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RX703A接收机就可以了。直接就PPM接口的。

失控保护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RX703A接收机就可以了。直接就PPM接口的。

而且这个是超小的

网友G:
这个接收机直接飞线不行吗?转换不靠谱,我有d10用了好久,就是没有sbus,去收了个i6,支持ibus回传,摇杆也是轴承,专门用来飞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接收机直接飞线不行吗?转换不靠谱,我有d10用了好久,就是没有sbus,去收了个i6,支持ibus回传,摇杆 ...

可以,但飞线考验焊功…

这个转换器的功能实际上也就是飞线了,还多了sbus输出

网友H:
有关键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关键词么?

图上都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但飞线考验焊功…

这个转换器的功能实际上也就是飞线了,还多了sbus输出

你现在买了吗?网上搜到的图看不清,你如果成功使用了拍几张图出个教程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买了吗?网上搜到的图看不清,你如果成功使用了拍几张图出个教程被

在路上

不过这东西需要什么教程啊

买来一对插、锁上螺钉、对频、插线到飞控,完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路上

我觉得还是飞线好,一百多稍贵一点,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路上

期待你到货 来个简短说明吧毕竟群里还是有很多新手

网友E:
楼主接收机到了吗?

网友E:
感觉这个转接板 并不是配合这个接收机的吧 。这个是配合其他厂家接收机的 还有这个rx713是p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接收机到了吗?

没到

这个转接板和713孔位相同,接口相同,专门为了转接713到3线输出

楼主:
更正,这个转换模块是把其他PPM、SBUS接收机输出转换成排线,给华坑F210用的…我晕死…搞错了,这接收机还是得自己研究接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道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个转接板 并不是配合这个接收机的吧 。这个是配合其他厂家接收机的 还有这个rx713是ppm的

更正,这个转换模块是把其他PPM、SBUS接收机输出转换成排线,给华坑F210用的…我晕死…搞错了,这接收机还是得自己研究接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道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买了吗?网上搜到的图看不清,你如果成功使用了拍几张图出个教程被

更正,这个转换模块是把其他PPM、SBUS接收机输出转换成排线,给华坑F210用的…我晕死…搞错了,这接收机还是得自己研究接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道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阿,正好在看RX703A,不然要改模組用frsky的接收了

更正,这个转换模块是把其他PPM、SBUS接收机输出转换成排线,给华坑F210用的…我晕死…搞错了,这接收机还是得自己研究接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道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到

更正,这个转换模块是把其他PPM、SBUS接收机输出转换成排线,给华坑F210用的…我晕死…搞错了,这接收机还是得自己研究接线,给大家带来的麻烦,道歉了!

网友I:
我靠。。。我两个都买了,被你害死了,你说得那么肯定我以为你都已经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靠。。。我两个都买了,被你害死了,你说得那么肯定我以为你都已经在用了!

我错了,我也是买到了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错了,我也是买到了才发现的

再配一台F210,就不会浪费了

网友(2016-07-18):
这个是个PPM接收机是么?

网友:
我大frsky已经出了xsr了

网友J(2016-09-23):
其实用RX716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