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如何设置第8通道为开关通道?

楼主(2016-05-08):
各位大神,我用14SG设置了接收机第8通道为爆闪灯,可以在控上设置此通道的开关不?就是想拨下开关,就把灯关了

网友A:
可以的 , 在功能项 , 设定第8通道任何一个开关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 在功能项 , 设定第8通道任何一个开关便行

具体怎么设呢,麻烦能不能说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呢,麻烦能不能说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
ls解释的太细致了 很明显LZ没有看说明书

楼主:
万分感谢,太我设置了后还是用不起,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太我设置了后还是用不起,唉

指定开关后还要指定开关的状态 就是出来 ON OFF OFF的那个,不然你光指定个开关 他3段全是默认的 ON OFF OFF

网友:
慢慢来,看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定开关后还要指定开关的状态 就是出来 ON OFF OFF的那个,不然你光指定个开关 他3段全是默认的 ON OFF  ...

通道开关 , 不用设定on off 的 , 也没的你设 , 程式 及模式 大小舵量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