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5-08):
100s尾电机看着很紧没加螺,结果由于机子抽,把电机电出,断了一根线,焊好可以转,但力度不如以前所从又折开看根部有没有断,弄了几次齐根折腾断了,所以重绕,20圈绕过四次都一样没以前有力,机手全速转才勉强锁住向左打方向没有提速应是转速最高,听尾声音倒很响,就是推力不够,后又改绕22圈19/18/17/16/15己改粗点的线都是没以前有劲,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换原厂尾总成100但不知换上是不是也一样?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能转,但有时会出现启动不畅,断断续转,这时不停会很热浅圈会烧的,向右打点方向向左打会顺利启动,有点像缺相但两根电调线缺一根应该不会转很快吧?

网友A:
就是十九圈。0.19的线。
你现在的问题是没绕对。为安全起,还是找原厂购一个新的,不知道离你远近,如近的话我可以帮你绕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十九圈。0.19的线。
你现在的问题是没绕对。为安全起,还是找原厂购一个新的,不知道离你远近,如近的 ...

你在哪里,求绕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求绕一个

广州

网友:
用931尾桨,我0.15饶15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