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尾旋翼平衡问题

楼主(2016-05-08):
亚拓500E尾旋翼扫地之后,就出现震动问题,该换的都换了还是没有解决,一直用飞越的塑料尾桨,平衡一直没有做好,昨天换成了飞越的500pro尾旋翼组还是尾部震动,后来把塑料的尾旋翼换成碳纤的做了一下平衡,终于找到了震动的原因,好事高兴, 请问大家飞越的塑料尾旋翼能做好平衡吗,我是做了好几回也没做好。求解答。

网友A:
找到重心配好重量就行啊,不至于这么难吧?

网友B:
應該是強度不足及空力設計都有問題
塑料的都很難用
平衡做的再好螺距ㄧ加就麻了
我500現在都用亞拓的碳纖槳

楼主:
最近修完后进行了试飞,还是有震动金鱼尾,真正的原因还是没找到,买了一个电子称,称了一下尾桨发现飞越的塑料尾桨重量一对平衡性可以,碳纤的尾桨比塑料的轻很多,尾桨轻对减少震动有很大影响,推荐新手选择碳纤尾桨,这可能也是大家都在用碳纤大桨和尾桨的原因,最大的问题是炸机后没有完全拆机检查,决定这几天有时间把飞机完全分解重装。

网友C:
貌似塑料的太软了

楼主:
电机拆下发现有震动,飞越的1600kv(好像就是浩马特1700kv)新的怎么也有震动,郁闷,谁知道浩马特1700kv电机轴承型号? 炸机后亚拓500的电机准备换轴承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