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改锂电最简单,最可靠合理的办法(动软件)

楼主(2016-05-08):
论坛里有朋友详细研究了富斯I6改锂电的硬件方法,也实践证明了2.7V下,该控还能正常工作,见Woti朋友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B9%2B%EF%AE%B5%E7

其实,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一下I6的工厂模式,就会发现在其工厂模式里是可以对遥控器的电压进行重新标定的,也就是说可以调整实际电压与显示电压的匹配关系。

简单分享一下如何设定:
第一步: 最好有一个3.5V左右的电源给遥控器供电,没有的话,用3颗普通5号电池,将电压用到3.5V左右也行,第四颗电池的位置用导线短接。
接好电源后,开机进入工厂模式,方法是,将左右摇杆同时置于左下,然后保持该位置,打开电源。
此时遥控器电压显示3.5V,持续低压报警

工厂模式里有如下子菜单

进入电压调整菜单,此时遥控器电压显示还是3.5V,持续低压报警,调整电压值到4.2V,使遥控器停止报警(遥控器电池低于4.2V会自动报警)。保存后退出,关机再开机。
这样设置后,当电池电压为3.5V时,遥控器显示4.2V,当遥控电池低于3.5V时,显示低于4.2V,遥控器开始报警。
换成锂电池后,电池可以一直从4.2V用到3.5V。电流150mA的情况下,一般锂电池放电到3.5V电压应该能放出80%左右的电量,南孚碱性电池的容量大约不到2000mah,可以按需选择合适的单颗锂电池,给遥控供电。

备注:
借鉴了国外大神的研究成果,http://dalybulge.blogspot.sg/201 ... u.html?view=classic富斯的2.4G发射接收模块资料,显示模块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3.6V
http://amiccom.weebly.com/uploads/3/9/5/9/3959395/a7106_datasheet_v0.1preliminary.pdf

网友:
降低供电电压不会影响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吗。

楼主:
射频电路的工作电压应该也是3.3V左右,3.5V供电,经过稳压电路后,给发射电路供电

网友A:
我直接给上了2s, 用了个把月,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电量不管用了, 懒得去改电路, 这样挺好, 液晶背光强了很多, 看得很清楚.
充一回电可以连续用好几天... 再也不怕没有电了...

网友:
我2S 锂电,直接接, 8.4V I6显示6.9V。  原版6通道固件,使用没什么影响, 因为内部有稳压IC的

网友:
非常好,我也照着这样搞了。用一节1900mah的旧相机电池改的。  楼主那个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在说明书上有? 之前没有看到过。 这个控用的A7105做RF发射,最大电压3.5伏。所以不影响功率和遥控距离。
用2S还不如接成并联,这样用得更久,而且不会影响使用效果。
至于LCD亮度,在工厂模式也能调的。
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还有,楼主也不必一定要找一个3.5V电源,   比如手上电池电压为3.8V,   那么就调整电压读数为 3.8*4.2÷3.5=4.56就行了。

网友B(2016-09-08):
楼主测试过距离吗?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

网友(2016-10-20):
2块锂电加一个1N4OO7二极管降压。一直再用。没问题 ,简单实用。

网友C(2017-01-11):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给上了2s, 用了个把月,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电量不管用了, 懒得去改电路, 这样挺好, 液晶背光强了很多 ...

看来是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2017-04-03):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离报废不远了

这个真不会,因为电流首先经过me6206A这个稳压控制,该原件的最大接入电压时9v,所以2s没事,但是我测过电流,为400ma,文雅原件、高频头、cpu都有些热,5v正常供电为200mah以内,所以烧倒是不会,就是这寿命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s锂电慢点8.4v穿一个in4007二极管压降为0.6v左右,这也还是满电在控看来是7.7—7.8v,那么控显示为6.9v左右,2s没电为3.6v*2=7.2v,还是到不了塔报警的电压,电池过放了怎么办?

网友:
只要是不影响功率,还是单节锂电的好,因为稳压、cpu、高频头热量几乎没有,2s点就有点热了。等我的萝莉控外壳到货,改造后我就搞一下

网友:
请问大神这控要怎么设置APM的6种模式开关,

网友E:
楼上说的好热闹呀,看了半天就是不知道富斯i6遥控器里面怎么装锂电池,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都能改帮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好热闹呀,看了半天就是不知道富斯i6遥控器里面怎么装锂电池,无图无真相。

淘宝现在有1.5v的锂电池,5号,你可以买来试试,我是直接壳子都改了,上18650.

网友:
已经改锂电成功的标示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 你的小铣床的主轴是怎么固定的啊 我按照你的图纸做了以后发现主轴固定不了呢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F:
淘宝现在有1.5v的锂电池,5号,你可以买来试试,我是直接壳子都改了,上18650.

型号1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