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高手3D入门机型的选择(贴内附有目前飞行水平等信息,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6-05-08):
真机飞行:
          KT板SU-27入门,飞行时间8个月,飞行时间超过50小时以上(该机型的动作基本都可以做)20
          EPO 30级F3A机型,飞行时间3个月,飞行时间20小时左右(倒飞,侧飞,横滚,筋斗,航线能飞,8字基本上可以绕好)
          阿波罗 50E F3A机型,飞行时间2个月,飞行时间10小时左右(起降没问题,倒飞,侧飞,横滚,筋斗,航线能飞,8字没飞过,估计还差点)

模拟器飞行:
          模拟器:PhoneixRC 5.5
          联系时间:50小时以上
          机型:3D   yak-55 与EDGE 片机
          模拟器水平:3D机,正面吊机,侧面吊机(反面吊机目前不行),倒飞,航线可以

请教高手几个问题:
        1、室内机有哪个机型推荐?(锐动家的EPP就算了,装机可能不好,飞了几次机翼变形了)
         2、设备是否需要更换,目前是天地飞9的控(考虑更换T8FG)
        3、室外1.1-1.2米翼展的EPO材质机型,可否推荐一款,是否新手飞行的?

真心想练习3D,但是苦于本地找不到人带,只能上论坛请教各位高手给推荐,谢谢。

网友:
室外天翼15E,不二选择

网友:
飞3d不需要那么害怕的啊,我新手上来冲浪者,飞了两个月,然后换3d 板机,飞了两个月,现在就飞天翼15e了。什么KT su27,大f3a都没飞过啊

网友A:
上epp15e吧,使用率/使用成本/性能,综合起来最合适的3d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epp15e吧,使用率/使用成本/性能,综合起来最合适的3d练习机....

请问天翼15E有好几款机型,slick、laser、edge、sbach哪款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epp15e吧,使用率/使用成本/性能,综合起来最合适的3d练习机....

动力用的多大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天翼15E有好几款机型,slick、laser、edge、sbach哪款好飞点?

个人最喜欢edge因为最轻好飞,  slick v2比较硬朗就是有点重,据说最新的laser很好飞,暂时还没买不清楚,,电机就2216kv1250很合适

网友:
l你这个水平直接上15E 或者30E就行啦。15E的aser是新出的,看论坛高手在飞,买这个吧。飞机比较老款的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