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固定翼APM的副翼会和方向舵联动是啥意思A!?

楼主(2016-05-08):
(有奖)固定翼APM的副翼会和方向舵联动是啥意思A!?

网友A:
智能转弯啊

网友B:
KFF_RDDRMIX参数开启了。

网友C:
协调转弯吧,和真飞机差不多

网友D:
副翼和方向舵同时动作,可以调节方向舵的动作比例。比如,右横滚时,右副翼向上左副翼向下方向舵同时向左。

网友E:
开自稳模式就会联动,你切Manual模式就不会联动了,也可以自己设置参数

网友F:
基本调参里面那个舵混合设置0就行了 不过联动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G(2016-06-12):
防止侧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