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E36 电船的软轴的问题

楼主(2016-05-08):
昨天跑船,船一去到最高速软轴和连接头马上打滑松脱,损失了软轴和螺旋桨,软轴上已经镀了锡,四个小螺钉也拧紧了,但在高速状态很容易打滑。。总觉得接连接软轴的连接头上的4个小螺钉总是锁不紧软轴请教各位模友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不会呀,有上螺丝胶吗?

网友A:
再不行就把固定顶丝软轴位置磨平点!

网友B:
换联轴器

网友C:
是不是连轴器的孔偏松,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软轴每次玩船后都拆下来保养,玩时再装上的,但这么久,没试过掉轴。

网友D:
用的那种不锈钢联轴器吧···螺丝胶伺候··

网友E:
我没遇到过

网友F:
应该是顶丝出了问题

网友G:
有索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