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如何才能做成X8模式

楼主(2016-05-09):
H4 680能不能做成X8模式呢,是不是要换电机

网友:
应该是上下两个电机吧

网友:
怎么变成这个界面了

网友A:
别改了,机身机臂强度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改了,机身机臂强度不够的。

确定吗

网友:
本来H机架的设计就是便携,都是活动折叠机臂,中心版还细,不适合X8的。

网友B:
桨不能上大的了,不然会打到脚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不能上大的了,不然会打到脚架吧

1155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