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纸飞机老是炸鸡

楼主(2016-05-09):
各位大侠帮忙给看看为什么起飞后老是往右边偏,偏着偏着就掉下来了,什么原因啊大哥们,不给油门就头直接往下掉,这飞机好难飞

网友:
栽头可能是你头重了 而且感觉你电机固定的方式不太好 用ft的动力舱试试 电机再加点下拉

网友A:
我经常飞这个飞机,头重可能原因:1、电池太重;2、电池位置太靠前;3、副翼窄面积小;4、电机轴线与翼平面不平行或存在反夹角。                               右偏可能原因:1、操作不熟;2、升降副翼不水平或不同步水平即右高左低;3、正确设置三角翼混控模式;4、电池重心与电机轴线未在一个平面内,要么电池靠右,要么电机靠左

网友B:
楼主开单车店玩着航模 很惬意啊

网友C:
你电机座后面是一次性筷子吗?

网友:
重心没有调整好

网友:
还有电机拉脚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单车店玩着航模 很惬意啊

呵呵,才入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座后面是一次性筷子吗?

是的我用的一次性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飞这个飞机,头重可能原因:1、电池太重;2、电池位置太靠前;3、副翼窄面积小;4、电机轴线与翼 ...

这是得用水平量呢?

网友:
不是头重,相反是头轻了。你这翼型后掠角太小,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飞行重心前移,我估计你这电池移到最前面都压不住。你把电池前移,看看能不能勉强飞起来,如果可以勉强飞起来的话,在空中松油门,靠飞机滑翔,在这短暂的期间内仔细观察是不是右偏现象有减轻或消除。如果是,可以确定的头轻。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这固定电机的刚性不够,在空中加油的时候,因为受力有变形,导致推力线未指向正后方。

网友(2016-10-17):
找人找到这里了,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