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6-05-09):
遥控器正确的握法是大拇指和食指一起控制一个摇杆,但这样感觉很累,而且姿势不对的时候手指头感觉不够长。
借用下网上的照片
1  一指禅的举手
2  两个手指头的举手

1是错的2是正确的

1是错的2是正确的

网友:
我是大拇指按着摇杆头,食指放在摇杆根部辅助。

网友:
你喜欢按还是捏呢?

网友:
正确的方式是跟捏奶头的方式一样

网友:
怎样舒服怎样来

网友:
第二张也不正确 大拇指食指捏杆 中指在上方开关处 无名指在id1和3之间 小拇指在遥控器后面的滑动开关上 右面一样 只是不通的是无名指的开关位置hold 和复位开关 以futaba为例

网友:
2更精准点

网友:
一和二的高手都有,不管用哪个方式,我都不是高手,哈哈。

网友A:
怎么这个话题经久不衰……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兩種都好,

第二種可能一定要用吊帶,感覺很易整個遙控器掉到地上!

网友:
喜欢习惯就可以

网友:
1错在哪?现在的手拿控的正确握法就是1的这种,捏指法是用于拖板控,手拿控摇杆短用捏指法其实并不是很方便,所谓的精度因人而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个话题经久不衰……

大概因为新入门不断吧

网友:
我用2很别扭,所以用1,目前还没飞过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