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分析四轴故障原因

楼主(2016-05-09):
设备详细
乐逸685小6轴改的680四轴
朗宇4110KV580
好赢乐天40A
DJI1555碳浆
老虎4S5400电池
飞越ZYX-M飞控

故障描述
1.解锁时,间歇性1-2个电机转速过快,切成姿态模式或者手动模式转速恢复正常,再切回GPS模式,又正常了。或者重新上电,也能恢复正常
2.飞行的时候,如同视频(飞莹改了无形变镜头,没对好焦,不要在意),重点听声音,仔细听,会发现不知道是哪个电机声音忽高忽低,飞行震动也比较大。
3.视频结尾,四轴落地后,电机不是直接停转,而是先有小幅度的加速再停转,不知道这正常吗?

网友A:
应该是电调故障,重新做电调行程设置,不行就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故障,重新做电调行程设置,不行就换电调

忘了说了~已经做过统一油门行程校准了~~进角统一是中进角~~
现在搞不清是哪一个轴有问题,原来的6个电调,现在用了4个,还有2个备用可以换~~

网友:
白天飞行落地,应该能看出哪个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