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陀螺仪自检不过去

楼主(2016-05-09):
今天早上我准备飞第一个电,插上电池, 滴滴几声后, 然后应该是舵机抖一下就行了,。可是问题出现了, e8老是让三个斜盘同时抖舵个不停, 如果我动几下油门拉杆, 不一会就不抖了, 我的遥控器和以前昨天一样没变怎么成这样? 我又重新上电大概有6-7次还是这样子, 于是我冒了个险, 就大胆尝试起飞! 那知道刚起飞还行, 我一打方向舵, 突然自旋起来, 我立马熄火迫降, 损失一个易碎臂!  不过我旁边还有一个飞固定翼的, 我飞之前人家已经结束回家准备了, 会不会他的遥控器干扰我了, 他有一个天地飞7,乐迪9,我是天地飞9遥控器! 本人是deko1102舵机400起落没什么虚位。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奇葩情况?

网友A:
抖不停,等半个小时再试插电看,一般都能自检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不停,等半个小时再试插电看,一般都能自检成功

额,说来也奇葩, 刚刚炸过机, 我又上了一次电,既然自检一次通过, 我也是醉了

网友A:
有时候拔插电池间隔太短,会这样,给电容时间放电干净,插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拔插电池间隔太短,会这样,给电容时间放电干净,插了就行

我今天上的第一个电就是成这样了, 难道陀螺仪从昨天放电放到今天早上还没放完?

网友:
额,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吗~~~我的双灯k8自检过后也是三个舵机响(每次都是),动动摇杆不响了就OK,飞起来倒是没问题,不过我还是悬停阶段~~~

网友B:
deko还用易碎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ko还用易碎臂啊

保护舵机, 虽然deko不怎么扫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舵机, 虽然deko不怎么扫齿

我都用原厂臂的,有两个舵机几次满油日地虚位炸了点出来,等虚位大了在返厂换齿不用换舵机臂调中立点省心多了

网友C:
    首先 斜盘舵机 长时间上下抖动。说明 ebar 自检不过。 也就说明飞机有问题。   但不一定是ebar 的问题。接收机出问题也会造成 自检失败。。或者在自检没通过之前动了遥控或者飞机机身。也会出现。还有 ebar 自检没过之前如果动了遥控。有可能会造成 自检通过。但是锁尾舵机会自己滑动到一边。。 你修正后还会继续滑动。所以自检没过之前不要动遥控 也不要动飞机。自检通过后要记得观察下尾滑块。看看是否正常。 。。。。哈哈。我很喜欢ebar v2.。 所以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斜盘舵机 长时间上下抖动。说明 ebar 自检不过。 也就说明飞机有问题。   但不一定是ebar 的问题 ...

我感觉有可能与我上电之前的那个人用的天地飞有关,。 当那个飞固定翼的人走了以后, 就剩下我一人, 再次上电,居然正常了!   所以这次陀螺仪自检没过去很有可能是接收器受干扰原因导致的!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次了   同样的陀螺仪。   原因不知道,反正过一会再通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 斜盘舵机 长时间上下抖动。说明 ebar 自检不过。 也就说明飞机有问题。   但不一定是ebar 的问题 ...

表述的很详细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