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电机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6-05-09):
F450 刷的最新固件,好赢skywalker 40A,刷了BL的最新固件, 该做的校准都校准了  不装螺旋桨的时候 4个电机都能转  装了螺旋桨,电机2号和4号电机不能正常转  就一个劲的摆动。能正常解锁。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帮帮忙啊   我真的没招了。

网友A:
你没听说pix 与部份版本 blheli 不相容吗 ?  这回作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听说pix 与部份版本 blheli 不相容吗 ?  这回作死了

我看泡泡老师也刷了BL的啊   但是不知道他刷的那个版本   请问你知道哪些版本支持吗?

网友:
我遇到过,看看是不是电机螺栓太长抵到电机里面的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