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充4s电包问题

楼主(2016-05-09):
我可以用一个a9,充电器, 用他的两个4s接口同时充一个4s电包吗? 会不会烧了?会不会电压无法平衡

网友:
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
我看会马上冒烟

网友A:
LZ在想什么呢?你以为,这个像几个水龙头同时装一桶水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想什么呢?你以为,这个像几个水龙头同时装一桶水那么简单?

就是问问而已

网友:
绝对不能这样充 否则就冒烟了

网友:
这个牛b 双通道

网友B:
為何要攪成這樣?a9本來就可以同時充兩個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要攪成這樣?a9本來就可以同時充兩個4s的

当然是双倍电流啊

网友:
目测第一个4S的正极和第二个4S的负极是同一根线,接上就短路烧掉。

网友:
巨大胆的想法,不差钱的话,我觉得可以一试。

网友(2019-06-27):
怎么想想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