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一次性到位上六轴,配置请教

楼主(2016-05-09):
以前用2212玩450带山狗台。。。玩了2年多,今年准备升级设备了上六轴,六轴毕竟比四轴要稳些。
之前看到飞越680,但是中心版空间太小,放弃了,努力潜水发现飞越810各种满足使用,就是价格。。。所以现在一次性到位了
准备配备飓风4110 340KV 1555的桨 40A电调,使用6S10000的电池电机理论值2320G的拉力。
目前先用山狗台,以后也许换微单台,也够用了。。。
这样配置够吗还是要上4110 420KV,电机理论值2800G的拉力至少要能飞20分钟吧

网友:
用仿s900吧

网友A:
机架1.6kg了吧?4110如果挂勉强够,动力富裕不多,可以考虑4216

网友:
出一套DJI S800机架,DJI原装电调、电机、桨、收放脚架,2500元,需要的话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1.6kg了吧?4110如果挂勉强够,动力富裕不多,可以考虑4216

4216要17的桨了

800样子的机架只能上到15寸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4216要17的桨了

800样子的机架只能上到15寸桨

考虑下一丁的开源V6机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一丁的开源V6机架吧

920轴距版本:40级别电机(如4110、4014、4112等,KV380-400),15寸桨,整机起飞总重量6-8KG;

990轴距版本:50级别电机(如5310、5212,KV380-400),18寸桨,整机起飞总重量8-12KG

其实就准备随便玩玩的。。。结果上了这么大的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920轴距版本:40级别电机(如4110、4014、4112等,KV380-400),15寸桨,整机起飞总重量6-8KG;

990轴 ...

本来想买自行车,结果买了辆宾利千万不要想着先配机器挂狗,后面再挂微单
不然配出来的机器就是,挂狗浪费,挂微单不够
如果拍视频,微单至少要A7以上级别才能pk狗,建议踏踏实实挂gorpo算了,机架一大堆,E800动力上650四轴或680六轴,效率高,动力富裕大
如果拍照片,NEX5级别的画质还是要比狗好很多的

网友:
我的零度探索者炸鸡了,售后否认质量问题。。。 该怎么办呀

网友:
太郁闷了
    起飞后电池掉了 , 航迹文件显示前后震动系数变大

网友:
没有回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买自行车,结果买了辆宾利千万不要想着先配机器挂狗,后面再挂微单
不然配出来的机器就是,挂狗浪 ...

谢谢这么中肯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到底想要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中肯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到底想要什么的

另外其实动力出现故障的概率很小,只要电调、电机都买大品牌、正规渠道的,并且每次飞的时候都仔细检查,很少出问题
反倒是飞控抽风、罗盘干扰的情况很多,这个时候几轴都没用
挂微单,我比较倾向大四轴+降落伞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