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ZS FPV XMO-220暴力穿越机《装机分享》

楼主(2016-05-09):
此装机过程全部结束 如有疑问或不懂的地方 请站内信联系迦南
JZS FPV-迦南

网友:
沙发没了 但也得顶

网友:
看错了,只看图没看文字 我错了

网友A:
请教楼主寻机BB响三合一如何连接与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寻机BB响三合一如何连接与设置?

不做任何设置  单测电压功能 就为了他的响声接的 蜂鸣器声音太小

网友B:
这么重啊,还能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做任何设置  单测电压功能 就为了他的响声接的 蜂鸣器声音太小

+对+,-对-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做任何设置  单测电压功能 就为了他的响声接的 蜂鸣器声音太小

明白,要是能启用寻机功能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要是能启用寻机功能就更好了。

寻机用蜂鸣器 和电机自鸣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重啊,还能轻吗

可能你装的比我还轻吧  也希望你上个图看看  相同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对-就可以?

三合一BB的正负极接总电压输出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寻机用蜂鸣器 和电机自鸣声就可以

恩,也到是,BL里设5分钟,电机报警声音也设大是个好主意,我为了看电压就把MINIOSD装上了,很不错,但RSSI信号眼看着100%以为没事儿结果也失控了

网友D:
请教两个问题,1、为什么不用5in1的分电板,集中BB响和寻机功能,虽然是单个蜂鸣器,但声音也很大。2、固封焊口的是什么胶,我现在用的是白色的,没有透明的好看

网友:
用两个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两个问题,1、为什么不用5in1的分电板,集中BB响和寻机功能,虽然是单个蜂鸣器,但声音也很大。2、固封 ...

单个蜂鸣器声音还是不够大  暴力飞行根本听不见  要不然我就不用在外加一个三合一BB响  为的就是响听的见
封口我都是用热熔胶来封口  好清理作用一下 只是美观度差了一点  这个嘛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  我认为热熔胶方便好清理

楼主:
一个小型蜂鸣器 用来听声音辨别飞控的状态   三合一专门用来检测电压报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个蜂鸣器声音还是不够大  暴力飞行根本听不见  要不然我就不用在外加一个三合一BB响  为的就是响听的见 ...

谢谢回复,再追问一下:1、热熔胶固封,如以后想换线或其他,热熔胶怎样清除;
2、寻机用的蜂鸣器,是不是连接在飞控板那个?印象中这个蜂鸣器的作用是电压提醒,如用在寻机功能上,能通过遥控触发吗?

网友E:
好机,非常期待致盈的GT2205马达飞行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再追问一下:1、热熔胶固封,如以后想换线或其他,热熔胶怎样清除;
2、寻机用的蜂鸣器,是不 ...

热熔胶一拉就拉掉了 很好清理的   蜂鸣器就是焊在飞控板子上的  要飞控打开BB功能  遥控器设置一个通道去开启和关闭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机,非常期待致盈的GT2205马达飞行感受

超爽的  确实动力强悍  前天晚上去隧道跟车拍了视频

网友F:
妈了个巴子~你又在放毒!!!!#¥!#@¥!@#¥

顶你个肺

网友G:
虽然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谢谢您的帮顶  请赐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做任何设置  单测电压功能 就为了他的响声接的 蜂鸣器声音太小

我用的就是同款寻机BB,除了连接电池电压,另有一杜邦接头连接到接收机空闲通道,通常是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就是同款寻机BB,除了连接电池电压,另有一杜邦接头连接到接收机空闲通道,通常是6通道。

F3设置很麻烦 而且会出错 以前弄过的 经常报错后来就没有折腾 单测电压安逸  蜂鸣器用来寻机BB足以 基本炸鸡在那个方位有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妈了个巴子~你又在放毒!!!!#¥!#@¥!@#¥

顶你个肺

毒毒毒你好毒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做任何设置  单测电压功能 就为了他的响声接的 蜂鸣器声音太小

弄个OSD可以看电压

网友:
顶迦南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弄个OSD可以看电压

真正飞起来哪里还有时间去看电压  只能用耳朵听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真正飞起来哪里还有时间去看电压  只能用耳朵听

呵呵 我一般飞比较慢 飞场也比较空旷 感觉差不多了 看一眼电压还是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我一般飞比较慢 飞场也比较空旷 感觉差不多了 看一眼电压还是不影响的

各有各的好处  我也在等新版的分电板带OSD的那种 也准备折腾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各的好处  我也在等新版的分电板带OSD的那种 也准备折腾起来

我的刚装带OSD的分电板 机器还有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