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富斯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05-09):
遥控器摇杆中立点不准    怎么进入校准模式?

网友:
微调试试~

网友(2016-06-12):
这个界面点ok键多次选中你要调整的通道,     然后出现一个横箭头,按UP 或DOWN就可以调整了   最后长按CANCEL保存退出

网友:
一般CH3是油门 不用动   你CH5和CH6 看下设置是不是弄到旋钮上去了,是的话把旋钮归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