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维修问题!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6-05-09):
问下前辈们  我直升机大齿扫了 要怎么修? 从旋翼头往下拆吗?

网友A:
要看你是哪款直升機,有些只用提高小小主旋頭,大齒拆螺絲後就能拿出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哪款直升機,有些只用提高小小主旋頭,大齒拆螺絲後就能拿出來的了

怎么提高 我那个直接能拧到大齿螺丝 不过 拿不出来 ! 这样的

网友A:
大齒下面那螺絲,想辦法拿出來,然後把上面的十字盤連著主旋頭的球頭扣松開,整個主旋頭就能提高啦,甚至乎整個主旋頭連主軸都能拿出來

网友B:
主轴下端有螺丝,拆开螺丝就可以把主轴向上串动,大齿就可以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齒下面那螺絲,想辦法拿出來,然後把上面的十字盤連著主旋頭的球頭扣松開,整個主旋頭就能提高啦,甚至乎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下端有螺丝,拆开螺丝就可以把主轴向上串动,大齿就可以拿出来了。

多谢

网友C:
这点观察能力都没有 还玩什么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观察能力都没有 还玩什么航模

哈哈  怕搞坏了

网友:
先从4通机玩起,有好处的

网友:
咋进去的??、

网友:
换个大齿就好

网友:
要拆好多螺丝。看说明书吧,倒着看

网友D:
最初刚接触450的时候 我更傻,主轴炸弯了,我还问卖家,能不能用锤子敲直了 继续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初刚接触450的时候 我更傻,主轴炸弯了,我还问卖家,能不能用锤子敲直了 继续用

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試過炸彎了之後自己用錘敲直繼續用

网友:
自己试着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試過炸彎了之後自己用錘敲直繼續用

求锤法

网友:
力要輕,敲打次數要多,

网友E:
多谢大家 !多谢 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