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就吹口哨!

楼主(2016-05-09):
有一边螺旋桨喔喔的叫和吹口哨似的,谁遇到过?换螺旋桨依旧,已排除电机问题,现在一边飞一边口哨回头率老高了!

网友A:
检查下电机定子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电机定子有没有松动。

不装桨没哨音,应该不会是电机问题

网友:
电机在叫吧

网友:
换个种类的桨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用blheli电调,把刹车打开风啸就没有了

网友:
换3叶浆试一试。

网友B:
我发现了个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了个哨子

好眼神,但那个是我崽随手扔桌上的,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电机轴承的问题

网友:
你装了台有音乐细胞的穿越!

网友:
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