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台KDS 550 炸机了,请教各位大神一些关于550的问题!!!

楼主(2016-05-09):
    小弟入手了一台 KDS 550。装机之后试飞,发现有小幅度金鱼尾,一直调整Ebar里的尾旋翼参数都锁不住。多次测试和调试无法解决金鱼尾问题,后来突然就低空右侧翻炸机了,损失大桨一对,起落架一对,其余零件没没来得及仔细检查,估计修好得好几百RMB吧
    请问各位大神Ebar应该怎么调才不会金鱼尾?出现金鱼尾是不是和尾桨的质量也有关系?Ebar的震动值怎么看?小弟的富丽465用K8也有轻微的金鱼尾,但是对飞行影响不大,所以完全没想到550出现金鱼尾居然会炸机,还把草坪劈了好几下。。。

    奉上炸机照,供各位看官一乐。最后弱弱的问一句:各位大神觉得Ebar好还是K8好???

网友A:
e8评价也不错,不过没用过,k8挺好的,在用,不差钱上v8。

网友B:
力道不小啊,全速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评价也不错,不过没用过,k8挺好的,在用,不差钱上v8。

大学生一枚,V8实在用不起。正在考虑是不是把Ebar换成K8,因为不知道怎么调整Eb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道不小啊,全速劈下?

发现侧翻时就立刻关油门了,可能是高度比较低的原因。

网友C:
e8的问题 之前我也遇到过突然侧翻炸鸡的

网友D:
只要你会调,这两个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e8的问题 之前我也遇到过突然侧翻炸鸡的

请问,尾桨好坏会影响吗?有一位高手告诉我,说是尾桨太差,所以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会调,这两个都好

好吧。。。。。。不会调Ebar

网友E:
很负责任的告诉LZKDS 550 600- 700都是有1800-2200转速的时候高频震动,导致陀螺仪罢工侧翻,最主要是单向轴承精度太低了,我的KDS600是自己加工了个单向轴承座和进口的轴承才解决的,这款机就是仿狗的设计,够轻。想飞舒服了,换人字大齿和配套的电机齿,尾推也要换成狗的就OK了,要不然尾部舵机的拉杆都会震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尾桨好坏会影响吗?有一位高手告诉我,说是尾桨太差,所以炸机了。

我觉得是机械的问题 影响陀螺仪导致侧翻的  因为我记得我那个飞机之前很多起落也是正常的  后来炸鸡修好以后 连续侧翻了好几次  最后不知道怎么修的  就没侧翻了

网友E:
KDS的550 600 700都是一个毛病,1800-2200转速高频振动。尾舵机拉杆都断过很多。

网友:
高频振动导致陀螺仪罢工,飞机直接侧翻,原因是大齿盘的单向轴承精度太差,我自己车了个轴承座和买了进口的单向轴承解决,尾巴最好也换成狗的尾推,保证好飞,要不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机械的问题 影响陀螺仪导致侧翻的  因为我记得我那个飞机之前很多起落也是正常的  后来炸鸡修好 ...

尾桨震动会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S的550 600 700都是一个毛病,1800-2200转速高频振动。尾舵机拉杆都断过很多。

请问可以通过调节转速或者螺距降低震动频率吗?

网友:
我回复怎么还要审核的?奇怪了。恢复了两条---审核中。

网友F:
没飞过KDS的直机,我只知道震动大是所有直机的天敌

网友:
我kds550 已飛了十多個起洛  老實說   此机飛千多轉 有logo 的輕盈 舒服 感覺 有些意想不到
i

网友G:
新机 皮带要磨合 才會順.軟    𨍭速太底會有小金鱼尾 但不影響飛行   調高三百𨍭已没有金鱼尾了

网友H:
550 5.5都飞一直用ebar,先检查顺滑程度新机一般尾巴很近这个会有金鱼,还有中立点行程都够不够也有影响,还有记得恢复下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负责任的告诉LZKDS 550 600- 700都是有1800-2200转速的时候高频震动,导致陀螺仪罢工侧翻,最主要是单向 ...

请问一下现在去哪还能买到kds550用的 人字大齿盘?

网友I:
我也是刚买的kds550 看来改的地方还有很多,什么轴承 单向齿轮之类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学生一枚,V8实在用不起。正在考虑是不是把Ebar换成K8,因为不知道怎么调整Ebar。

整个二手的ikon或MB呗,抗震些,你这个右翻+小金鱼,要考虑是不是震动太大哦。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负责任的告诉LZKDS 550 600- 700都是有1800-2200转速的时候高频震动,导致陀螺仪罢工侧翻,最主要是单向 ...

没有条件车一个轴传座,请问可以买狗的来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飞过KDS的直机,我只知道震动大是所有直机的天敌

谢谢大神指点,等配件回来,我也做下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H:
550 5.5都飞一直用ebar,先检查顺滑程度新机一般尾巴很近这个会有金鱼,还有中立点行程都够不够也有影响, ...

请问是把Ebar回复出厂吗?

楼主:
右侧翻砍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机 皮带要磨合 才會順.軟    𨍭速太底會有小金鱼尾 但不影響飛行   調高三百𨍭已没有金鱼 ...

请问您说的调高三百,是调什么?

网友K:
kds360碰到跟你一样情形,先是金鱼尾,然后低空右倾炸鸡。炸鸡后检查发现尾推阻力过大,影响k8锁尾(造成金鱼尾),同时瞬间震动过大导致抖舵(与打副翼打舵动作重合,造成侧翻)。主要解决方案是检查尾波箱安装质量并确保顺滑度,尽可能排震,不带大小桨的振动值要在100以下,带尾桨在200以下,整机安装好在300-500,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调高三百,是调什么?

是否 轉速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整个二手的ikon或MB呗,抗震些,你这个右翻+小金鱼,要考虑是不是震动太大哦。

好的,去二手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kds360碰到跟你一样情形,先是金鱼尾,然后低空右倾炸鸡。炸鸡后检查发现尾推阻力过大,影响k8锁尾(造成金 ...

谢谢指点。弱弱问一句,震动值在哪里看?

网友L:
e8就是锁尾牛逼,绝对比k8好

网友:
直机好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把Ebar回复出厂吗?

对可以试试不过尾巴问题一般还是先机械调滑溜ebar锁尾很好的

网友M:
新装机(调机)试飞远离人群,低空飞,安全大过天。

网友N:
机械结构没装好吧,EBAR我没用过,我KDS550飞600桨,12s,用K8,从来没有过金鱼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尾桨好坏会影响吗?有一位高手告诉我,说是尾桨太差,所以炸机了。

有这个可能,我遇到过尾桨震动太多导致陀螺仪震懵,鸡鸡直接翻倒在地的情况。所以,调试时机机机械部分要调好,震动不能太大,否则陀螺很难调好。

网友O:
向楼主表示一下慰问!

网友P:
振动大 上Microbeast PULS

网友Q:
两架KDS700表示没有遇上所谓的高频振动  怀疑说高频振动的人装机问题

网友R:
我的KDS550也是装好,也检查过震动,过程是这样的:不装旋翼头,不装尾桨启动起来很顺滑。装上尾桨(尾桨也做了平衡),启动起来也顺滑。装上旋翼头,不装大桨,启动起来有一点震动。装上大桨(大桨做了平衡)后又多了一点点震动。但总体震动不算大。

现在就是感觉这个重心问题,电池要伸出机头一大截前后才平衡!!!

楼主:
没有转速表,要怎么才能知道转速是否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KDS550也是装好,也检查过震动,过程是这样的:不装旋翼头,不装尾桨启动起来很顺滑。装上尾桨(尾桨也 ...

谢谢指点,我试试。请问Ebar调试卡可以显示震动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两架KDS700表示没有遇上所谓的高频振动  怀疑说高频振动的人装机问题

请问 KDS 装机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振动大 上Microbeast PULS

嗯嗯,先试试Ebar,不行再上MB。估计是我装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向楼主表示一下慰问!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我遇到过尾桨震动太多导致陀螺仪震懵,鸡鸡直接翻倒在地的情况。所以,调试时机机机械部分要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e8就是锁尾牛逼,绝对比k8好

那就是我没调试好了,看来还得多学学

楼主:
个人认为比固定翼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刚买的kds550 看来改的地方还有很多,什么轴承 单向齿轮之类的

你买了改装件了吗?不知道要去哪里买,某宝上好像很少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新装机(调机)试飞远离人群,低空飞,安全大过天。

是啊,安全第一。特意找人少的草地试飞,没想到还是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机械结构没装好吧,EBAR我没用过,我KDS550飞600桨,12s,用K8,从来没有过金鱼尾

请问哪些部位没装好,比较容易导致出现震动?

网友S:
有可能是ebar設定方向錯誤,我也是飛5.5的,已經超過30起落,平安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可能是ebar設定方向錯誤,我也是飛5.5的,已經超過30起落,平安大吉

请问是什么方向错误?

网友S:
設定卡中2.mounting 的1.dev orient方向,我之前都試過,希望幫到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設定卡中2.mounting 的1.dev orient方向,我之前都試過,希望幫到你吧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条件车一个轴传座,请问可以买狗的来代替吗?

600 -700是一样的,550我没留意。飞越出过,谋宝有的,你找着,直接可以用的。

网友T:
搞个MB!让你体验前所未有的强力锁尾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买了改装件了吗?不知道要去哪里买,某宝上好像很少有卖的

改装件就是fusion50斜齿一套 125元 再把轴承换成好的试试 要是能改FBL旋翼头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改装件就是fusion50斜齿一套 125元 再把轴承换成好的试试 要是能改FBL旋翼头更好

師兄
fusion50斜齿  那裡有賣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師兄
fusion50斜齿  那裡有賣

淘宝有一家 叫JIM模型店 如果那家没货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有一家 叫JIM模型店 如果那家没货就没辙了

1沒有了

网友:
我是550也到了 大齿摸起来挺厚实的 ,只要把间隙调好了 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是简单的动作娱乐玩玩, 不会暴力多少 ,也没有那种技术 哈哈。这飞机与logo 550 600通用 换上大齿 皮带就好了

网友U:
k8和e8用起来都一样,调好了都是不用动的,金鱼尾是尾桨问题,这机用90mm尾桨,还得要好点的,普通的很容易金鱼。还有就是这货凑合飞飞还行,暴力艹就是下面的结果

网友:
卧槽 这吓人了  怎么弄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搞个MB!让你体验前所未有的强力锁尾

以后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装件就是fusion50斜齿一套 125元 再把轴承换成好的试试 要是能改FBL旋翼头更好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 -700是一样的,550我没留意。飞越出过,谋宝有的,你找着,直接可以用的。

我去找找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U:
k8和e8用起来都一样,调好了都是不用动的,金鱼尾是尾桨问题,这机用90mm尾桨,还得要好点的,普通的很容易 ...

恩啊,应该是要换好的尾桨。

楼主:
看的我都感觉肉痛

网友:
太空梭哥倫比亞號解體

网友R:
这几天装好后,一直飞550,450都闲置了,套装机,只是自购了好盈电调,大小桨。仔细调试后很好飞,设置卡正常设置后就很好飞(练习四面悬停及小范围航线),克服紧张情绪后,飞起来比450稳当的多!唯一遗憾是机头罩多开了一个孔,电池要伸出一截重心才平衡,开始没有注意开错了孔,后来仔细调整重心后头罩位置不够了,多开了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几天装好后,一直飞550,450都闲置了,套装机,只是自购了好盈电调,大小桨。仔细调试后很好飞,设置卡正 ...

请问你用的是Ebar吗?尾巴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几天装好后,一直飞550,450都闲置了,套装机,只是自购了好盈电调,大小桨。仔细调试后很好飞,设置卡正 ...

我也差不多30個起落

Rr

Rr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Ebar吗?尾巴是怎么调试的?

用的ebar v2,只有明天看设置卡才回忆怎么调的参数了。

网友I:
请问楼主你是什么电调?V3 100A吗?舵机是用2S供电还是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你是什么电调?V3 100A吗?舵机是用2S供电还是电调供电

好盈V3100A。我直接用电调供电

网友:
机械问题吧,我的kds550用kbar,表现还不错,虽然飞的不暴力,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来给你一些e8翻译

网友V:
可能是E8的问题,在飞机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尾滑块顺滑等等机械问题排除),那就是飞机的震动过大造成的,EBAR的抗震性肯定不如k8,而且EBAR的感度是陀螺仪固定的,必须要用设置卡调整,这个不方便,不同转速本来对于的感度就不同,ebar不可以看震动值,ebar就是阉割的k8,本人不喜欢用 ebar,用过2个,后来还是换回k8了,习惯了k8的手感

楼主(2016-06-08):
谢谢啦,真是有心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可能是E8的问题,在飞机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尾滑块顺滑等等机械问题排除),那就是飞机的震动过大造成的,EB ...

我也是再买了一个K8

网友(2017-05-09):
引用 网友E:
很负责任的告诉LZKDS 550 600- 700都是有1800-2200转速的时候高频震动,导致陀螺仪罢工侧翻,最主要是单向 ...

多谢分享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