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了,请教

楼主(2016-05-09):
富丽465,龙卷风,V3 50A电调,男爵6S1500电池,花牌电机,华D10控。问题:普通模式下正飞连做三个后空翻正常,再用3D模式做后空翻。刚翻过来就没动力,大桨似乎停转,飞机坠落。第二天修好后再飞,普通模式下正飞,做第一个后空翻就出现同样问题。两次炸机大齿都扫光光,不知是空中扫的还是坠地后扫的。现在不敢翻了,也不知道下一步3D模式下练倒飞,翻过来时会不会出问题。请教模友,这种现象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A:
要在3d模式下翻的

网友B:
普通模式连坐三个后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模式连坐三个后空翻?

是的,我几架飞机都做过。飞得较高时满油门翻的,翻成倒飞状态时没停,一直又到正飞状态。没用到负螺距。不规范是吧?

网友:
不是不规范,而是说你这样靠惯性翻不给负螺距动力掉高度很容易炸。

网友:
你拆掉大小桨切3D正负螺距使劲切换看下有没问题就知道了,修完机要试下机特别是知道为什么炸的

网友B:
而且离地5米敢不敢这样直接翻

网友:
牛逼 你当固定翼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离地5米敢不敢这样直接翻

离地5米没翻过,都是十几二十几米翻的。你说的有道理,我再好好想想。还有你说拆掉大小小桨切3D是什么道理?没明白,还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地5米没翻过,都是十几二十几米翻的。你说的有道理,我再好好想想。还有你说拆掉大小小桨切3D是什么道 ...

你说翻过来大桨感觉停转,就是让你试试动力有没有问题

网友C:
3D油门曲线是否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油门曲线是否一条直线?

你好,不是直线。特技一是90-85-90,二是100-95-100。是在坛子里看到别人介绍的,对吗?

网友:
应该是3d油门下,6s动力的强大扭力让脆弱的副厂大齿盘在翻滚时的大循环螺距下扫掉了后飞机失去升力炸鸡了。本人自己的山寨450L就遇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直线。特技一是90-85-90,二是100-95-100。是在坛子里看到别人介绍的,对吗?

100油门,反正我的亚拓450L hold不住......

网友:
我看完帖子之后就紧张的出汗了。。

网友:
扫齿是因为大奖转速过高,降点速度寿命长点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定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普通模式连坐三个后空翻?

貌似没有3d模式下的负螺距,小鸡应该没法翻过来吧,小鸡的大桨惯量比较小。建议楼主在模拟器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定速?

还没用过定速,会学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没有3d模式下的负螺距,小鸡应该没法翻过来吧,小鸡的大桨惯量比较小。建议楼主在模拟器试试先。

模拟器上完全能翻,小机也能翻,翻过多次,就是有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