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炸掉了 不知焊哪两个点 求助 在线等!!!!

楼主(2016-05-09):
如图 天地飞6通接收机, 我知道1、天线芯焊到图2的红圈焊点,
   就示不知道图1中的2、3、4 哪个点 焊在图2的黄圈处????求指点   还有2个焊点之间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3焊接在黄圈处,两个焊点不能短路

网友:
天线是同轴线,就两层的,内芯和外层,没那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焊接在黄圈处,两个焊点不能短路

谢谢,焊好了 6通道没信号了····其他还好

网友:
估计是炸坏了

楼主:
炸鸡后(回来拆机后发现是从第二个焊点断掉的) 还飞了 飞出10几米就失控了。6通道我设置的解锁 都还正常。 无所谓了 用5通道随便设置个解锁 也能飞 下次测测距离收影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