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7e刷M固件后,scuper cp;genius cp等机如何对 ...
请教:devo7e刷M固件后,scuper cp;genius cp等机如何对频?

楼主(2016-05-09):
d7e原来飞scp\gcp正常,刷M大固件后所有小机不能对频,清除机上ID也不行。刷回原厂固件又可正常对频,刷G大固件也可正常对频!那么,请问各位,刷M大固件后scp\gcp等小机该怎样对频?先谢过了。

网友A(2020-04-14):
同求,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b4862e0102w254.html
请叫我提总~~或者活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