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我的v2飞控 gps信号时断时续

楼主(2016-05-10):
低空距离20米内有信号绿灯 推油门40米 gps信号丢失 指示灯红橙交替 下降一点又好了绿灯 再推油门 55米高又丢失 下降地面停止也没信号 拔电池再插又有了 时断时续 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接触有问题

楼主:
我也认同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有无摔过?有时候摔过了,外壳没事,里面的陶瓷天线破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有无摔过?有时候摔过了,外壳没事,里面的陶瓷天线破了,也会这样!

陶瓷天线是不是电路板背面那个米黄色的四放块,2厘米左右的尺寸,厚度3毫米左右,那个裂缝了,而且从侧面看,不是表面断裂,是整体的通缝

网友:
换陶瓷天线吧,你的陶瓷天线已经破裂了,导致接收GPS信号非常不稳定,

楼主:
这就是大疆的 v2飞控 gps 陶瓷天线,我找了一下 1575.42hz 纠结到底是自己换 还是发回去售后换,自己换5元成本。

不知道大疆售后维修 会收多少钱

网友:
自己换吧,很简单,真觉得自己手艺不靠谱,找个修主板或者修家电的,分分钟给你换好了,!

网友B(2016-06-22):
陕西的乡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陕西的乡党

老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陕

老陕,本人渭南!

网友(2016-08-12):
支持8楼,要有DIY的精神!!!

网友:
回厂检修

网友:
如果在西安我分分钟给你帮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