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跳练习

楼主(2016-05-10):
新手求问蛙跳的油门和螺距设置,还有基本的操作手法~

网友A:
螺距就用正常的螺距就行了(最低-2,中点0,最大正螺距),不要用3D
操作手法:在模拟器里蛙跳

网友:
什么事蛙跳

网友(2016-06-19):
蛙跳是什么

网友:
就是跳起来又落下去

网友:
就是学青蛙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就用正常的螺距就行了(最低-2,中点0,最大正螺距),不要用3D
操作手法:在模拟器里蛙跳

螺距是:-2  0   10,这样子吗,那油门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是:-2  0   10,这样子吗,那油门怎么设置

可以
油门一般(非3d状态)是一条斜线,就是螺距为0的时候油门=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