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穿越机的油门锁定设置跟固定翼一样是在遥控上设置么

楼主(2016-05-10):
qav250,用的cc3d飞控,刷的bf2.6.1固件,有以下几个安全问题1.以前只玩固定翼,问一下穿越机的油门锁定跟固定翼一样是在遥控器上设置么?
2.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上设置还是在飞控上设置?

网友A:
穿越机也有失控保护吗?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也有失控保护吗?这个我也想知道

应该是有的,只是不知道在哪设置

网友B:
在遥控器上设置吧,我的10J就这样的,设置为没信号时,各方向舵回位居中,油门保持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器上设置吧,我的10J就这样的,设置为没信号时,各方向舵回位居中,油门保持20%。

你不怕桨削到人或者飞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怕桨削到人或者飞走?

风险肯定有的,设置油门20%是为了避免失控后急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险肯定有的,设置油门20%是为了避免失控后急坠

失控后只有四轴在水平状态才会缓缓下降,如果是倾斜的,那你这种设置会飘得很远不知何处寻机。。。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油门为0的失控保护凡事、方式

网友:
我觉得失控后直接掉下来比较安全 穿越机飞的不高 并且通常比较耐炸 炸后也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