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求助

楼主(2016-05-10):
按照教程该装的都装了就是连不上怎么办

网友:
先通电,再上数据线。

网友:
com口未没识别,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

网友A:
与刷BF一个道理,看我的那个刷BF贴子应该能找到你的答案。

网友:
先通电, 等一下, 再连USB
不过有的时候的确不好使, 后来我都用JTAG刷, 省事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刷BF一个道理,看我的那个刷BF贴子应该能找到你的答案。

按你的到这我的是这样的驱动也安装了不出来呀

楼主:
显示没有驱动,明明按装了呀

网友:
同样的问题在线等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到这我的是这样的驱动也安装了不出来呀

如果方法对的情况下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下载我贴子里的系统安装盘重做系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法对的情况下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下载我贴子里的系统安装盘重做系统即可。

还要从装机呀我的是正版呀不应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从装机呀我的是正版呀不应该呀

恩,无论正或盗版,确实有很多机器莫名就找不到驱动,重装就好了,而且我这个版本有保证,别的版本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