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什么浆, 会给浆做动态平衡嘛?

楼主(2016-05-10):
前几天换了几支浆, 其中一支在转的时候, 抖动非常厉害. 但之前已经做过静态平衡了, 已经非常平衡了.
昨天抽空弄了个简单的动态平衡测试装置, 一测之下, 大吃一惊~~
浆的动态平衡非常之差, 抖得手都拿不住. 于是一点一点配重, 找重心...终于勉强把这个浆配平衡, 但静态是非常不平衡的...
好奇心驱使下, 把之前准备的十几对做过静态平衡的浆一一拿出来测试. 结果只有4支浆勉强算是动态平衡的. 其中有一支碳浆, 油门一大, 连着电机一块甩飞...
又花了几个小时把所有的浆动态平衡一遍. 平衡过的浆转起来声音都很好听, pixhawk在xy方向的抖动系数只有不到4.

大家平常都用的什么样的浆? 会专门做动态平衡嘛?
大家用过的哪种浆效率最高?

网友:
CBQ的螺旋桨不错

楼主:
TAOBAO上搜了一下, 只找到一家卖, 价格也很好....你这是推广?

网友:
我都是手动平衡的dubro静平衡 然后上电机用手摸动平衡  做下来完全没果冻

网友:
自己做动平衡,大多数桨动平衡都不好。

网友A:
要想好就tm桨咯,个人给桨叶做动平衡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好就tm桨咯,个人给桨叶做动平衡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用好桨当然好,但是成本太高了啊。其实如果掌握了诀窍,大多数的便宜桨都可以调得非常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好桨当然好,但是成本太高了啊。其实如果掌握了诀窍,大多数的便宜桨都可以调得非常平衡的。

对头,别指望厂家一支一支桨给你平衡啦,况且有多少厂家电机平衡认真做的,两样加起来转子不飞才怪呢。至少轴承很快报废

网友B:
动平衡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怎么做?

最简单的办法, 把电机, 电调, 接收和电池连上, 安上桨, 用遥控调整电机转速, 如果抖动大, 就在一边的桨叶上贴一小块透明胶. 再试, 如果抖动变小, 就继续贴, 否则把透明胶贴另一边的桨叶上. 直到抖动可以接受为止.在最后阶段, 要通过调整透明胶的位置平衡桨叶的重心. 原则上是尽可能把透明胶放到桨叶的中点上.
桨夹也有平衡问题, 先不上桨, 转起来试试, 选一个平衡性好的桨夹.
桨上用的垫圈一定要用很紧的, 没有半点空位的. 否则桨的重心会变化. 每次安装平衡性都会变.

另外, 转速不同, 平衡性也有变化, 透明胶要均匀. 保证桨在高速低速都比较平衡.  如果能在真空或亚真空环境测试效果最好.

这是一般手工能做的水平方向的动平衡, 如果桨型不对称导致两边升力不同引起的震动, 人工的方式很难修正. 如果有个别桨, 无论怎么配重都有较大的震动, 那也只能不用它了.
当然,你可以试着修剪桨的后边缘, 调整桨面大小, 以达到平衡的目的. 但这要和配重一起调整, 而且只能修小, 不能修大. 很难搞.

网友C:
用过大疆的碳纤桨,也用过几元钱的低档桨,平衡好了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大疆的碳纤桨,也用过几元钱的低档桨,平衡好了也很好用。

买了几对大疆的桨,正桨振动很厉害啊。而且手动还平衡不了~~到反桨就非常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几对大疆的桨,正桨振动很厉害啊。而且手动还平衡不了~~到反桨就非常平衡。

我曾经买过10几种桨,有些桨还不抗风。先要静平衡好,特别是那种4.5元一对的9045的塑料桨,很不平衡,但平衡好了也很好用,还抗风。我买的大疆桨是带飞越防伪贴纸的1555桨,震动不大。另外,有的电机本身也有震动,如买的某型号的3508电机,四个电机中有一个震动的。

网友:
我只是做桨平衡,电机平衡还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买过10几种桨,有些桨还不抗风。先要静平衡好,特别是那种4.5元一对的9045的塑料桨,很不平衡,但 ...

我专门买的平衡性较好的电机, 转起来基本上没有震动, 声音听着也很舒服. 才买的DJI桨经过初步测试, 正桨平衡性不如我手工平衡过的便宜桨. 而且手工做平衡效果也不好. 反桨非常平衡, 震动几乎和不安桨一样. 让人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买过10几种桨,有些桨还不抗风。先要静平衡好,特别是那种4.5元一对的9045的塑料桨,很不平衡,但 ...

5点多... 是起床了么? 我3点半才睡....

网友:
做过动平衡的桨都很贵  一般能问出这种问题的朋友用用普通20块钱以内一对的桨就好了  不然用了动平衡的桨也是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专门买的平衡性较好的电机, 转起来基本上没有震动, 声音听着也很舒服. 才买的DJI桨经过初步测试, 正桨 ...

有些号称DJI桨,实际上是山寨的。

网友:
学习了。我平常用AT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号称DJI桨,实际上是山寨的。

老板说是原厂的, 我之前也没用过原厂桨, 看不出来. 但看做工的话, 的确不是几块钱的桨可以比的.
下次要买原厂桨还是上DJI的官网吧, 上TAOBAO买习惯了, 一下没转过弯. 反正价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