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mini FPV (继:超小四轴长大了)

楼主(2016-05-10):
机身:迷你四轴V646改装,通用V911遥控器。这款小四轴的飞行姿态比较稳。FPV设备:600线摄像机+200mw 5.8GHZ 图传,1S供电(功耗300ma左右),采用单独150mah电池供电。
起飞重量:全部加起来50克。其中:机身25克,动力电池14克,摄像机图传5克,图传电池5克,加上一些导线插头等。
已经成功试飞,图像无干扰,飞行控制正常,尚未拉距离实验。目前使用的720电机较差,升力余量不大,期待换电机后有较大改善。
一直是玩直机的,首次看着屏幕飞完全不适应,需要熟悉一阵子。

今天换装了更好的720电机,原电机测试参数:带50mm桨,1.5v供电,电流为450mA;新电机为680mA。最好的可以达到800mA(用作直升机尾电机的),考虑到耗电也大,未采用。实测升力已经足够,满载时可以较快爬升。
续航时间不大理想,450mah电池3分30秒,520mah为4分10秒,不过电池都是旧的。电机飞下来都有点烫。
图传150mah电池可以工作15分钟。

室外试飞2次,发现飞机还是太不抗风,升高了难以控制。图传倒是挺好,但载具不好也没意思。此项目到此为止。
6月9日

总重量

总重量

接收机

接收机

图传

图传

双电池供电

双电池供电

镜头

镜头

网友A:
厉害,为何还需要中间的机壳,去掉更轻

网友:
有点意思,曾经想过这么干来着

网友:
可以找个大点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为何还需要中间的机壳,去掉更轻

壳子起到固定线路板和外部构造的作用,也好看一点,所以不能丢。

网友:
看着就重,。多少克???

楼主:
壳子很薄,没称过,估计1~2克?

网友B:
我用JJ1000改的fpv,轴距80,用X9D控制,包括电池39.7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JJ1000改的fpv,轴距80,用X9D控制,包括电池39.7克

你是用动力电池给图传供电吗?

网友:
图传100毫安1S独立供电。飞机用H8的150毫安电池

楼主:
JJ1000跟H8大小一样吗?150mah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JJ1000跟H8大小一样吗?150mah电池能飞多久?

JJ1000动力比较好,150毫安可以飞3分钟,但是我买了6块电池配合充电宝。可以实现连续飞行。

楼主:
我有个H8,但实测只能额外带起12克负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H8,但实测只能额外带起12克负载,不好用。

JJ1000的电池是380毫安,大概重12克左右,我手上只有300毫安,重9.7克,桨保护器3克多一点
图传+摄像头是4.5克,100毫安1S电池是3.3克,可以用13分钟左右,一共7.8克

改为150毫安电池重5.6克,去掉桨保护器,实际减轻重量10克,所以飞机比原来还要轻一点,挺好飞的

网友:
配置确实不错,不过这外观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