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门求教帖

楼主(2016-05-10):
新人入魔,想用F550做飞行平台,请问如下配置是否还能带的动约600g(云台,山狗,还有其他载荷)的载荷安全飞行不果冻,请各位老鸟们不吝赐教。
电机郎宇2212电机  70*6  RMB 50*6 g
电池 3s达普 170 RMB 413g
电调 好盈20A 3s 46*6 RMB 19*6 g
F550机架 155 RMB 424g
apc 1047桨 3*8 12*6g

电线及各类小件重量未知,大概也就不到100g吧

网友A:
这机架全备重量都1.8kg , 留空八分钟左右 , 还不如f45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全备重量都1.8kg , 留空八分钟左右 , 还不如f450好

多谢大神指点,不过请问八分钟是用的多少mah的电池呢?我打算用5200mah的3s电池。而且如果F450性能要好一点,那么是否能载600g载荷不果冻安全飞行啊,不过只要有办法个人还是倾向于六轴一点,大概是冗余度心理安慰吧。主要是还是能稳定承载和不果冻问题。

网友:
我试过f550 全重1.65 kg 6000ma 也只飞约12分钟 , 450 1.2公斤 3300ma 可飞12分钟 , 但沉余动力450还是较好点

这二个机架玩玩还好 , 别寄望太高 , 不能用大奖 ,效率低,  机架也较重 , f550 空机约460g  f450>280g

楼主:
时间上还好,也不是航拍任务,主要还是负载600g能否安全稳定飞行,不会果冻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