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头桨叶和尖头桨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10):
其他要素排除,在续航时间?稳定性?拉力?三个方面有什么特点?大神来!

网友A:
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升高,螺旋桨直径的加大,桨尖线速度会增大,平头桨的效率会降低,阻力加大,这时平头桨和尖头桨的效率差会体现出来。而低速或小直径的桨,二者差距不明显。
实际上就是低速桨和高速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升高,螺旋桨直径的加大,桨尖线速度会增大,平头桨的效率会降低,阻力加大,这时平头桨和 ...

学习了,谢谢。顺便请教一下,我的配置的220机架(含电池整机重540g)、银燕二代2204、25C1500mah,用什么型号的桨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升高,螺旋桨直径的加大,桨尖线速度会增大,平头桨的效率会降低,阻力加大,这时平头桨和 ...

但是平头的力量要大些吧?按理说平头桨就相当于大了半号的桨, 同转速下力量更大. 同力量下, 也理应效率更高, 不过要看和电机的配合.

纯瞎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平头的力量要大些吧?按理说平头桨就相当于大了半号的桨, 同转速下力量更大. 同力量下, 也理应效率更 ...

不是这样说的,3叶桨的效率更低,想想是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说的,3叶桨的效率更低,想想是什么原理?

流体力学没研究过. 照我理解, 同尺寸, 同转速, 桨面积越大效率越高. 所以叶数越多也应该效率越高才对.
只不过高速的大桨面工艺和材料是问题. 比如涡扇发动机...扇叶密密麻麻排满. 就是为了效率啊

网友:
来个权威的忒子

楼主:
求权威啊!

网友:
据我了解,桨叶多了是每片桨叶的效率低了,但是整个桨面的效率是增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流体力学没研究过. 照我理解, 同尺寸, 同转速, 桨面积越大效率越高. 所以叶数越多也应该效率越高才对.
...

应该是相对什么来说吧,我理解效率低了是指整机,因为续航时间少了,算不算是效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相对什么来说吧,我理解效率低了是指整机,因为续航时间少了,算不算是效率低了

可以做个详细的测试,定螺距的桨只会有一个最佳工作转速。也许你的电机转速过高?续航变差很有可能是搭配问题。
参考涡桨发动机,为了提高效率,搞了个叶片多,桨面占比超大的桨,但必须有减速装置,让桨工作在最佳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说的,3叶桨的效率更低,想想是什么原理?

力量对应的是拉力,效率指的是拉力功率比,不是同一概念。实际情况也可以表现为单位拉力时的旋翼阻力,三叶桨的单位拉力下的旋翼阻力大于两页桨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说的,3叶桨的效率更低,想想是什么原理?

竞速穿越机来说 我现在感觉都基本偏向于力大了~效率只要不是低的很离谱~能撑够3分钟就OK了~当然 耐力赛的话不行~

网友D:
平头桨会出现明显的“翼尖诱导”使效率略有下降。就像椭圆形机翼效率比方形机翼更高一样。

网友D:
但是平头桨的翼面积更大相同转速下升力更大。比如当机架装不下6040时,就可以使用5040平头桨接近6040的拉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流体力学没研究过. 照我理解, 同尺寸, 同转速, 桨面积越大效率越高. 所以叶数越多也应该效率越高才对.
...

同尺寸, 同转速, 桨面积越大只能是力效越大,你忽略了电池会消耗更大,举例:同尺寸的尖头和平头在悬停时尖头的电流更小,这也代表了尖头桨效率更高,平头和3叶是为了力效(暴力但牺牲了效率)例如搭配2205电机4s电池200mm轴距的机架装不下5寸桨那怎么办?只能用3叶4叶来搭配大拉力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尺寸, 同转速, 桨面积越大只能是力效越大,你忽略了电池会消耗更大,举例:同尺寸的尖头和平头在悬停时 ...
同尺寸, 同转速, 桨面积越大只能是力效越大
力效越高, 不就是相同力量, 电流更小?

因为效率和转速, 电机最佳工况有关. 悬停时间只能代表这个搭配的效率啊. 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说, 叶数多, 代表着同尺寸桨面充满率变高, 阻力变大, 但升力更会变大, 理想情况下, 效率是提升了的.
但因为螺距的问题, 必须要工作在适合的转速才行.

网友:
平头桨就是大一号的尖头桨

网友:
把平头桨理解为大一寸的桨就对了。比如5045平头桨,其实就是6045尖头桨把桨尖剪了变来的,两者产生的拉力都差不多,但是5045平头桨更加耗电,因为没有桨尖会产生更大的阻力导致效率下降,耗电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