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r neo请教问题

楼主(2016-05-10):
想入手forza700!请问各位模友这四款neo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遥控器有没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有没有,是什么?

JR 28X

网友A:
如此的话,电直买1400那个,油直可以买1400也可以买2300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的话,电直买1400那个,油直可以买1400也可以买2300那个。

非常感谢!1400和2300只差一个GYRO6.1对吗?

网友B:
带两根天线的是你可以直接用vbar遥控器,接收陀螺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两根天线的是你可以直接用vbar遥控器,接收陀螺一体的。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1400和2300具体差别都有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1400和2300具体差别都有什么?

2300多一个外部传感器,比如油鸡震动大可以放置在其他位置,个人觉得1400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0多一个外部传感器,比如油鸡震动大可以放置在其他位置,个人觉得1400的够用了。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1400和2300具体差别都有什么?

8楼已经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已经解答了

感谢您和大家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