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天地飞9II接凤凰5.0飞3D倒飞的吗?请教负螺距问题!

楼主(2016-05-10):
     之前受了“胖河马”少将的爱国主义教育,选择了国产天地飞9II的控。这半个多月都在飞模拟器,基本找回了以前的感觉(悬停,航线),想试一下飞3D,但是怎么也给不出负螺距。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有关的文章。
3D模式开关设为F(三段):油门1:75 70 75 ,螺距1:0 50 100;油门2:90 85 90 ,螺距2:0 50 100.
请问这么设置对么?怎么才能给出负螺距?是在控上设置还是凤凰里设置?
请用天地飞9II接凤凰模拟器5.0飞3D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摸拟器指定一个3D开关有通道选择,,

网友A:
要编辑通展开下面才会出现3D开关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编辑通展开下面才会出现3D开关选项

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B:
顶,就是设个3D开关。我也用天9,450-700都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就是设个3D开关。我也用天9,450-700都是,支持

没有失控过吧?我就怕上真机失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失控过吧?我就怕上真机失控

2年来。
X3用它飞了近2000起落。
不过我最近正在打算换,因为天地飞没高压接收机,飞700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年来。
X3用它飞了近2000起落。
不过我最近正在打算换,因为天地飞没高压接收机,飞700麻烦

该换就换吧,我也是因为想到先上模拟器,飞飞小鸡,所以选的天9。不过这几天为了负螺距,头都搞炸了,说明书也没有特别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就是设个3D开关。我也用天9,450-700都是,支持

是在这里设置3D开关么?但是控上的开关都无法对应和打开这个通道啊!是否控里还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摸拟器指定一个3D开关有通道选择,,

是在这里设置3D开关么?但是控上的开关都无法对应和打开这个通道啊!是否控里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C:
直接在键盘上设一个3d开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键盘上设一个3d开关就行

默认就是小键盘的3号键,我是要在控上控制啊!双手操作控,在键盘上要开3D就只能用脚指头了

网友A:
你可以指定5通道,不用设陀螺仪的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指定5通道,不用设陀螺仪的感度

我指定过5通道,但是也不行。没有用陀螺仪感度。

网友D:
校准没做好吧?校准做好了5通道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没做好吧?校准做好了5通道可以用

非常感谢,确实是校准的时候没有开启第5通道开关,重新校准后第5通道开关直接设置为3D开关。

网友:
界面上写得很清楚了,遥控器基本不用改动,默认键盘3按一下就打开3d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