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与a9充电器的充电感受!

楼主(2016-05-10):
我同时拥有这两个充电器, 只为可以不间断飞行! 我发现一个问题,相同数显8a充电, 怎么我的a6充电器明显比a9输出的电流高0.5a。  a9感觉只能到7.5a的样子达不到8a, 最简单的感受是, 用手摸平衡线, a6用8a充电时, 明显线子发热量大, 而a9用8a充电时,发热量不大!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9 脉冲式充电,,,所以感觉会温度低点,充同样的电池时间也要比A6 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 脉冲式充电,,,所以感觉会温度低点,充同样的电池时间也要比A6 长点。

那我还是用a6充电吧, 毕竟电包需要很长时间充电

网友B:
电包A6,外场电池用串充 比如icharger  完美搭配

网友:
A充个3s2200都费劲,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包A6,外场电池用串充 比如icharger  完美搭配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a9电压测试比a6低0.02v, 这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A:
卖一个。留一个。。。再换一个串充,,大电流的,,200多便宜的可以去看看16A的小充电器,。贵的上pl8之类

网友C:
晕了,电包应该用PL8这些大功率充电器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一个。留一个。。。再换一个串充,,大电流的,,200多便宜的可以去看看16A的小充电器,。贵的上pl8之类
...

那你推荐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晕了,电包应该用PL8这些大功率充电器才适合

电包是铁锂,内阻平衡性比较差,串充慢死,反正我的icharger208B基本上没法充。

网友:
A6外场充!飞电直450还是有些慢和有点不畅,平衡头都烧黄了,外场还是要PL8这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包是铁锂,内阻平衡性比较差,串充慢死,反正我的icharger208B基本上没法充。

长时间用平衡头大电流充好危险的

网友:
現在外场用sc-608, 細小方便, 450级别夠用 6s电可以5a充, 而且是用动力线充,不是用平衡头充,最后才用平衡头平衡

网友E:
608这是先串充再平衡充吗,这么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8这是先串充再平衡充吗,这么高端

高端毛,你也不看看他的充电功率也就150w。我a6永平衡充4s电包,就可以达到116.8w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这货把B6埋地下17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这货直接把B6埋地下18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9 脉冲式充电,,,所以感觉会温度低点,充同样的电池时间也要比A6 长点。

A6和A9不是同样的电路吗?A6和A9充电方式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