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陀螺仪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6-05-10):
几个月前,我的陀螺仪是蓝k8 , 由于老是抽筋导致炸鸡几次损失300块钱!  具体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不清楚,最后我把k8与三个kst斜盘舵机一起换了,换成e8和三个deko1102舵机!在后来飞行的600个电里一切正常,。 可是噩梦又来了! 就在昨天e8不知什么原因不过自检,重新上电6-7次没好,冒险试飞炸鸡!  今天e8能正常自检, 飞了27个电, 发现飞机有抖舵抽筋现象,升降,副翼,尾舵都抽, 今天大概抽了3-5次,。又回到以前的那个抽筋炸鸡的死循环中了, 我特么是醉了!    按这样出故障概率来算每飞行500-600个电就会出现抖舵现象? 这是什么问题? 舵机问题? 换舵机还是返厂维修保养? 换陀螺仪吗?

网友A:
舵机问题啊,e8怎么会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问题啊,e8怎么会抽呢

那我是返厂维修保养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返厂维修保养喽?

有舵机的可以换一下试试,估计是电位器问题,返厂维修既可,很便宜的p

网友:
LZ神人,几个月的时间里能飞600电。

楼主:
600个电算多吗?  别人一个月飞300个电,大有人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个电算多吗?  别人一个月飞300个电,大有人在

网友B:
估计是横轴胶圈老化了。。改换了。。鸡鸡也要保养。。累坏了估计。。600起落了。。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升降舵机抖舵的情况,换了舵机就好了,也是KST的,估计是KST内部线路有虚。

网友C:
我的也抽,你的是不是不定时而且是随机抽一下,又可能是抽下副翼或者螺距又或者升降?,只抽一下,之后马上又正常了,转速低抽的少,转速高直接失控抽飞。我是k8加deko,因为这问题炸两次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中联处该大保健了

网友D:
你应该把尾舵也换了。

网友:
600起落?早就该大保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抽,你的是不是不定时而且是随机抽一下,又可能是抽下副翼或者螺距又或者升降?,只抽一下,之后马上 ...

是的, 就是偶尔抽一下, 不定时的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把尾舵也换了。

估计是电位器,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横轴胶圈老化了。。改换了。。鸡鸡也要保养。。累坏了估计。。600起落了。。都。。

我的那两个大桨夹, 上下虚位很大, 估计是橡圈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两个大桨夹, 上下虚位很大, 估计是橡圈老化了

这还飞、、神奇。。

网友E:
用排除法,换新舵机如果还抽,估计是陀螺坏了。
  如果不抽了,就是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排除法,换新舵机如果还抽,估计是陀螺坏了。
  如果不抽了,就是舵机坏了。

我已经买了四个新舵机, 就看测试结果

网友:
600个电是什么概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了四个新舵机, 就看测试结果

豪哥,其实你舵机跟E8都可以免费返厂检查的,只要出邮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豪哥,其实你舵机跟E8都可以免费返厂检查的,只要出邮费就好。

E8怎么返厂维修?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G:
我k8是因为飞机震动引起的炸机,当飞机震动过大导致陀螺仪判断失败,飞机会抽筋,排震

网友F:
引用 楼主:
E8怎么返厂维修?  有联系方式吗?

欢迎加入KDS模型技术交流群,群号码:339117465进群找群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k8是因为飞机震动引起的炸机,当飞机震动过大导致陀螺仪判断失败,飞机会抽筋,排震

奇怪的事情! 我的之前表现都很正常, 就是在某一天后出现问题, 之后的每次飞行都有点问题!  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加入KDS模型技术交流群,群号码:339117465进群找群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事情! 我的之前表现都很正常, 就是在某一天后出现问题, 之后的每次飞行都有点问题!  感觉很奇 ...

测试k8振动值,拆桨测试,然后桨平衡做好试试

网友:
电调BEC输出不稳定引起陀螺仪和舵机重启一系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