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度G的3轴云台算重么?

楼主(2016-05-10):
RT,大家的3轴云台多重啊?

网友:
我原本的垃圾级二轴云台连狗就265克,现在用垃圾级的三轴带狗就也是265克.狗是用usb供电省了20~30克的样子。

acseyang你好,看过你的调参视频,想请教一下:

我的云台在低空20米以下的表现还可以,没有视频基本没震动;

但是80米的高空拍摄的视频就有震动。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那要看高空不稳定的表现了  要是剧烈晃动可能是云台被风吹的锁不好 可以增加点功率或者加大点P同时减小一点点D。要是高空发现微小的高频抖动甚至出现果冻那可能是被风吹的过激抖动 可以相反的减小功率 或者减小D试试看看。不过前提是减震排震要做好,要做到硬挂都没有果冻。那样云台就按上述的调就好了,要不然云台是调不好的。其实云台绝大部分都是震动导致的过激引起的,或者是机架的某一个共振点引起的。很少看到P不足或者功率不够引起的锁不住,即使锁不住也不会抖到出现果冻。果冻很难消除但是晃动相对来说好弄点。另外要注意机架的共振点,飞行的时候听听录像里面的声音是不是会出现某一个特点频率的有规律的震动声。我觉得调云台一定要分析录像里面的声音,你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