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求助!

楼主(2016-05-10):
亚拓的主轴卡在轴承座里面了 用小一号的主轴抵在下面敲也敲不出来 不知道到家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来没。

网友A:
主轴座与侧板安装有问题,松开主轴座侧板螺丝试试吧!

网友B:
想要把事情做得好,

首先把主軸的兩個固定座的螺絲都松了,

把整個主軸,及兩個固定座都拿出來,

去五金店,買一個叫做軸承取出工具,如下圖,要配好大小哦,就搞定的了,

不過,為甚麼會卡住?有否特別原因?那就另當別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座与侧板安装有问题,松开主轴座侧板螺丝试试吧!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把事情做得好,

首先把主軸的兩個固定座的螺絲都松了,

我看主轴生锈了 是不是因为生锈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要把事情做得好,

首先把主軸的兩個固定座的螺絲都松了,

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马

这两个卡着了 怎么也抽不出

网友D:
烧吧  铝受热膨胀比钢要大一些 拉马有点担心拉出来铝件也差不多了

网友B:
直升機是不是你自己組裝的?不會是加了軸承膠水吧?如果是加了膠水,用電鉻鐵加熱,或許能拿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吧  铝受热膨胀比钢要大一些 拉马有点担心拉出来铝件也差不多了

烧是吧 好的 那我烧烧试试 只可惜女朋友不让我弄了 只有明天再说了。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機是不是你自己組裝的?不會是加了軸承膠水吧?如果是加了膠水,用電鉻鐵加熱,或許能拿出來

是我自己组装的。我怕是因为主轴生锈的原因卡在主轴座里了。没有加轴承胶 好奇怪啊 卡的好死 还有就是主轴生锈了有什么办法除锈吗?谢谢啦

网友E:
搞点WD40在上面,应该就取的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组装的。我怕是因为主轴生锈的原因卡在主轴座里了。没有加轴承胶 好奇怪啊 卡的好死 还有就是主 ...

去大型超市,或京東商城,買 WD40 去锈劑,噴一下就可以的了,(別買錯了WD-40 去污劑)

大陸假貨多,我曾買過假的 WD 40 ,所以一定要到我說的去買

网友F:
先加热吧,加热后再试试,加热后铝件就会受热膨胀,应该不会抱那么死。
不建议强行弄,不然主轴座该报废了。

网友C:
把旋翼头卸掉,把主轴断掉,就好弄了

网友G:
用热风枪哄一下,注意别烫到手

网友A:
按照亚拓的精度,安装正常的情况下,主轴很松散的抽出来的!

是不是当初安装有问题,造成了憋劲搭配,磨损后造成了变型卡住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吧  铝受热膨胀比钢要大一些 拉马有点担心拉出来铝件也差不多了

主轴生锈了 我是一个月之前把主轴安在上面的 当时主轴和主轴座是顺滑的。没想到现在直接不能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点WD40在上面,应该就取的出来了。

应该会出来 因为是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大型超市,或京東商城,買 WD40 去锈劑,噴一下就可以的了,(別買錯了WD-40 去污劑)

大陸假貨多,我 ...

我只有去修车的地方看看。没在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机油

机油应该也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加热吧,加热后再试试,加热后铝件就会受热膨胀,应该不会抱那么死。
不建议强行弄,不然主轴座该报废了 ...

我昨天用力从后面还是没敲下来 今天准备先烧下 不行就用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旋翼头卸掉,把主轴断掉,就好弄了

还要断主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热风枪哄一下,注意别烫到手

好的 没有热风枪 用火试试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亚拓的精度,安装正常的情况下,主轴很松散的抽出来的!

是不是当初安装有问题,造成了憋劲搭配,磨 ...

我是一个多月前就把主轴安上去了 带着旋翼头安上去的。后来看着主轴生锈了 当时安进去主轴都是顺滑的 应该是生锈原因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WD40!

好的 下课就去买wd40

楼主:
各位大侠是这款吗

网友J:
仔细看图,明显一边高一边低,很奇怪你咋装进去的?

这水平装700,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仔细看图,明显一边高一边低,很奇怪你咋装进去的?

这水平装700,算了吧

第一次装机。之前都是老鸟帮我装的。这次自己装没想到这么多问题。如果是安装问题卡住会不会把轴承弄坏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机。之前都是老鸟帮我装的。这次自己装没想到这么多问题。如果是安装问题卡住会不会把轴承弄坏

你这是第3轴承座,就算没有,也不至于不能飞.....

3个座子一起拆了,下面这个敲一下,能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去修车的地方看看。没在国内

外國大多建材店都有售的,

店外大大個字【HARDWARE】

或大型超市!

不過可能有些店出售不同品牌的去锈劑

网友K:
把中联和十字盘拆掉应该好操作些。按说拆到这个程度咋滴也不该下不来吧。

网友L:
精度高虚位小  你的主轴有轻微变形,就卡住了  当然有可能是不够直,  如果还是难以取出 就打磨主轴卡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第3轴承座,就算没有,也不至于不能飞.....

3个座子一起拆了,下面这个敲一下,能下来.....

昨晚取下来发现第三个轴承座没有卡住 是上面两个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國大多建材店都有售的,

店外大大個字【HARDWARE】

好的 下课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中联和十字盘拆掉应该好操作些。按说拆到这个程度咋滴也不该下不来吧。

中联和十字盘都拆了 还是不行 第一和第二个轴承座卡的死死的。取不下来 准备去买wd4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度高虚位小  你的主轴有轻微变形,就卡住了  当然有可能是不够直,  如果还是难以取出 就打磨主轴卡住的 ...

我都还没飞呢 主轴是当时装机的时候放在上面了。一直没取下来昨天去不下来了发现生锈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中联和十字盘都拆了 还是不行 第一和第二个轴承座卡的死死的。取不下来 准备去买wd40试试

卡死了,wd毛用没有。用热风枪(不是电吹风哈)加热一下看看有没有戏了。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度高虚位小  你的主轴有轻微变形,就卡住了  当然有可能是不够直,  如果还是难以取出 就打磨主轴卡住的 ...

是不是因为生锈的原因啊。主轴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卡死了,wd毛用没有。用热风枪(不是电吹风哈)加热一下看看有没有戏了。祝好运!

没有热风枪 用电烙铁可以吗

网友M:
热风枪吧,吹起来基本是无损的,立马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热风枪吧,吹起来基本是无损的,立马就下来了

为什么要用加热的形式来取呢。没想明白 越加热越膨胀。岂不是更不好取下来了。不过还是会采取加热的方式试下。嘿嘿。谢谢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加热的形式来取呢。没想明白 越加热越膨胀。岂不是更不好取下来了。不过还是会采取加热的方式 ...

热膨胀率是随着温度的差异而变化的,轴承相对于轴来说体积相对小,那么在相同的加温情况下,轴承温度升高的幅度就会比主轴略高,那么轴承的膨胀率就会比主轴略大一点,往往就是几微米的差异,轴承就可能顺利的拆下来了。加热后,用老虎钳轻微的夹着主轴的中段,分别抵住轴承座往外磕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热膨胀率是随着温度的差异而变化的,轴承相对于轴来说体积相对小,那么在相同的加温情况下,轴承 ...

哈哈 好专业的解答。等下回去就试试。谢谢你中将

网友J:
最不济换套新轴承,国外假轴承少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不济换套新轴承,国外假轴承少小

现在最主要的是轴承座和轴承都卡在主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拉马

那东西我怕把轴承座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热膨胀率是随着温度的差异而变化的,轴承相对于轴来说体积相对小,那么在相同的加温情况下,轴承 ...

我没有热风枪 用吹风吹了好久都没反应。都弄不下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最主要的是轴承座和轴承都卡在主轴上了

轴连带轴承是可以从轴座中取下来的,这个不用怀疑.......
我看你没啥经验,还是算了吧~

拿700练手动手能力,可能心理负担有点大,容易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轴连带轴承是可以从轴座中取下来的,这个不用怀疑.......
我看你没啥经验,还是算了吧~

我也是憋的没办法 身在国外 没有老鸟帮忙只有自己动手了。希望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

网友E:
上WD40吧,卡住也有帮助的,以前Logo600主轴承就是,有一点点歪,放不进去,后面在轴上搞点油,一推就进去了。加热不是办法,因为是钢材,WD40不行的话,就烧一下铝件,把轴承取出来,暴力拆轴承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热风枪 用吹风吹了好久都没反应。都弄不下来

电吹风温度不会超多60度,肯定不行,至少得300度左右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WD40吧,卡住也有帮助的,以前Logo600主轴承就是,有一点点歪,放不进去,后面在轴上搞点油,一推就进去 ...

我今天准备暴力敲出来 哈哈 昨天用电吹风吹了好久都没反应。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吹风温度不会超多60度,肯定不行,至少得300度左右的温度。

那我直接烧加暴力拆解 哈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直接烧加暴力拆解 哈哈。谢谢了

要的是结果,过程不重要。

网友:
找个合适的大小的管套上去   直接一锤砸下去

网友O: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解决方法是不要用力往出拔 发现弄不出去就 上核动力暗物质挫, 把拔不出去那部分挫细,自然就出去了,不伤轴承

推测主要是螺丝被螺丝带变形卡住轴承。

不要用力往出弄,弄不好轴承座和轴承都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解决方法是不要用力往出拔 发现弄不出去就 上核动力暗物质挫, 把拔不出去那部分挫细 ...

具体怎么操作啊大神,主要是主轴卡在里面了。轴承和轴承座都卡在上面 没办法打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