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降落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6-05-11):
两次了落地后弹起侧翻伤桨。降落有什么注意事项?GPS模式下不可以降落吗?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一个专业飞手。。。
开个玩笑先
其实就是楼主的油门控制还不好,弄个小机器,多练练吧。油门控制好了,降落就很容易了。
标准的降落,应该是飞机慢慢接近地面,5CM左右的时候果断把油门收掉。楼主肯定是这个距离没有掌握好才会弹起来的。

网友C:
一定要手动模式起降,,油门控制需要练习

网友D:
Gps模式降落之后油门是关不死的

网友E:
GPS模式降翻了是很正常的,如果不会手动,就得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网友F:
哈哈 你这个暴殄天物 gps模式下降落真的是个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也翻过一次不过我的是x4。首先飞到离地面有8米左右的时候把油门放在60左右 切回手动 慢慢降就没事了 不然炸鸡很正常

网友G:
嘿嘿组个穿越机练吧 耐炸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 高一是什么意思?

网友I:
GPS降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两点:一是触地要缓慢,二是触地后,
油门拉到底切手动
,这样电机立马断电,想弹都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哪怕在斜坡上降落都很安全的。

网友J(2016-06-29):
你是不是原装降落触地杆,如果是改个长的,就好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