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把k120的六轴调的更灵活嘛?

楼主(2016-05-11):
把k120借给新手玩,发现六轴太不灵了,具体表现位打舵打到底想控制前后左右都费劲。话说切了舵机臂的k120真是好机器!

网友A:
K120由于主板和机身不是软海绵垫连接,所以六轴没有v977,k110那么稳定好飞。震动过大甚至还不如用三轴稳定

把Gyro设置调高或调低点,这个我也没有去实践,楼主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灵敏些

另外,K120飞六轴一定要切大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20由于主板和机身不是软海绵垫连接,所以六轴没有v977,k110那么稳定好飞。震动过大甚至还不如用三轴稳定
...

请问知道怎么校准油门行程吗?是和大鸡一样油门放到最高开机么?我刷了devo7e去飞K120,感觉动力不足,不够爆,猛推油门上升速度慢。螺距测过了是±12°,所以怀疑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网友:
遥控器的量还有25%没有放出来 原厂的你可以调到1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知道怎么校准油门行程吗?是和大鸡一样油门放到最高开机么?我刷了devo7e去飞K120,感觉动力不足,不 ...

这个比较容易判断
设一个90%的直线油门,再设一个100的直线油门,先用前一个油门悬停,然后在空中拨动开关切换到100的油门,注意听声音。如果声音变话显示转速提高,那就下来把100的油门再提高点,直到切换后声音没有变化,这时的油门就是电调的油门最高点。反之如果第一次切换就已经听不到声音变化,那说明即使90也已经是油门最高点,那此时需要将油门往低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容易判断
设一个90%的直线油门,再设一个100的直线油门,先用前一个油门悬停,然后在空中拨动开 ...

感谢回复,办法虽然耗时间了点但是管用

网友:
好像遥控器里面的操控量还可以在调的,在加上大舵的操控情况下,量应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