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后定点 悬停 会抽搐

楼主(2016-05-11):
APM2.8 固件是3.2.1    自动调参后定点悬停  会抽搐,定高会往右边慢慢漂移。    现在想手动调参。那么问题来了,该怎么调?   是不是先调p值,还是I值?D值?

网友A:
先检查下各个电机座水平调好没,飞控加速度计校准都没问题的话,再调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各个电机座水平调好没,飞控加速度计校准都没问题的话,再调参试试

调好了

网友B:
怎么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的啊

我也不太懂,我只是自动调参的

网友(2017-04-01):
飞机抽搐与调参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