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舵机球头哪里有卖

楼主(2016-05-11):
求助这种球头哪里有卖。

网友:
富丽465舵机球头,或者用m2铜住,我有

网友:
用加长球头就不要用这种软的舵机臂,一受力就变形。短球头用勉强

楼主:
网上搜到的都不一样,您哪里买的?

网友A:
加长球头不是装在十字盘上么?

网友:
这样没有强度吧

网友:
可以买450大桨夹球头替代

网友:
这样的安装容易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长球头不是装在十字盘上么?

哈哈哈 一语中的

网友:
淘宝上肯定有,只是你能不能找到。

网友:
这的准备一把易碎臂来换。。。。。。

网友:
那个是十字盘分体式长球头

网友:
这是那个sb设计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