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和大疆怎么选择

楼主(2016-05-11):
我觉得基石现在技术不太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价格很为百姓着想   到底应该买大疆3A吗

网友:
两个有得比吗

网友:
不管买基石还是大疆,都要小心谨慎的飞。无人机是个易耗品,炸鸡撞墙在所难免,不能以为花了几千块钱买的就得像电视一样用个几年不能坏。

网友A:
基石也就比自组的好看点,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东西。跟大疆还是天差地别…谨慎操作,安全第一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石也就比自组的好看点,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东西。跟大疆还是天差地别…谨慎操作,安全第一就是了

二代产品很多是自己的东西了

网友:
请问比得上汕头澄海的玩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代产品很多是自己的东西了

好吧,但我还是不看好…

网友:
GLINT2飞了几十个起落,GPS模式下飞得还算稳,不敢离开目视范围,目前还未炸鸡。挂载的准4K相机在晴天拍摄的效果还可以接受。一键返航GPS定位有漂移误差好几米

网友:
搞无人机,新手的关键就在于低调,不能一开始就玩脱了。一开始在空旷的地方,视线内飞行,等磨合好了,技术提高了,再来玩别的。

网友C:
基石就等同登海的CX20,人家才多便宜?

网友:
就GLINT2 和精3 5千以内的产品来说,两者各有所长,参数上G2还要胜出!

网友D:
我们这禁止飞行,所以想做技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石就等同登海的CX20,人家才多便宜?

橙星的机器续航和抗风不行。总体上讲,一分钱一分货。大疆贵有贵的理由,橙星便宜有便宜的理由,基石介于两者之间。大家买东西,各取所需,选适合自己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禁止飞行,所以想做技师。

技师这个词,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基石就等同登海的CX20,人家才多便宜?

别搞笑好吗 cx20能和G2比?续航、 APP、拍摄画质、云台效果、操作简便性 哪里能比?
唯一能比的就是价格比G2少了300块

网友:
GLINT2应该和大疆4999的4K版来比,大疆的4K相机用的是安霸A9真4K芯片,成像肯定好过基石的NT96660准4K,不过这个NT96660准4K已经是仅次于黑狗4的4K了,晴天时成像可以接受;大疆的飞控要比基石可靠和稳定,经常有人依靠APP盲飞离开目视范围还能飞回来,GLINT2偶可不敢这样做,因为APP上显示的分分钟可能与实际方向不同,还是自己眼睛看到的可靠,因为没有离开目视范围,抗风能力应该和大疆差不多,目前飞了几十个起落没有炸鸡,好歹偶以前也玩过航模的,不是完全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搞笑好吗 cx20能和G2比?续航、 APP、拍摄画质、云台效果、操作简便性 哪里能比?
唯一能比的就是价格 ...

一分钱一分货,亘古不变的道理,没理由花奥拓的钱买奥迪不是

我想说的是,它们都是差不多的产品,新版的澄星CX系列也有你说的功能啊~

不过我是屌丝,在没条件买成品机的时候自己装四轴玩,有条件当然上精灵啊,
我肯定不会上那种到手就后悔的产品。

对事不对人,还请轻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橙星的机器续航和抗风不行。总体上讲,一分钱一分货。大疆贵有贵的理由,橙星便宜有便宜的理由,基石介于 ...

澄星的真的是拼拼凑凑,再大牌飞着也差不多,自己小心就行了

网友:
还是大奖吧

网友:
我自己用的G2,飞过朋友的3S ,如果你侧重各类参数,选择G2,如果想稳定性更好,选择大疆。

网友G(2016-06-13):
引用 网友F:
澄星的真的是拼拼凑凑,再大牌飞着也差不多,自己小心就行了

你拆基石,看看里面有多少东西不是拼拼凑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拆基石,看看里面有多少东西不是拼拼凑凑的

我看过澄星,只有外壳是他们自己的,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个PCB加飞控电调那些,都是可插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澄星,只有外壳是他们自己的,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个PCB加飞控电调那些,都是可插拔的

你也拆基石的看一下,电调乐天,控天7其它的自己看吧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G:
你也拆基石的看一下,电调乐天,控天7其它的自己看吧

别搞笑好吗 cx20能和G2比?续航、 APP、拍摄画质、云台效果、操作简便性 哪里能比?